[其他ST产品] ST7FLITE29的最小时钟中断时间

楼主(2008-06-11):
请教各位高人!我用ST7FLITE29的AT2做定时中断,16M的外部晶振,最小中断时间能做到是多少?我计算的是能做到4us,可是我做完后是23微秒左右。大家有办法做的更短么?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的?

有时计算正确但测试错误,使你误以为计算错误。

楼主:
软件仿真,硬件测试

我用软件仿真,在进益出中断的位置设置断点,测时间间隔是20微秒。写到片子里,在进中断的位置设置端口反转,用示波器测脉冲宽度也是20多微秒。

网友A:
请把你的测试程序贴出来

网友B:
st72324 SPI smso403显示器

各位高人,我最近刚开始使用ST72324来采样电压,进行A/D转换后通过SPI传输给显示器,请问软件要怎么实现阿!跪求啊!

网友C:
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