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有关STM32的USB虚拟COM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大家好!
请问,根据ST公司提供的用于USB转COM的上位机驱动,它把USB转成了串口。
那么我上位机向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它是如何将该数据打成USB的数据包?
是根据端点的大小?比如多少个字节打成一个数据包?
还是根据时间?多久不发数据就将之前的数据打成数据?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每发一次就打一个包吧...

楼主:
难道是这样?

难道每次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首先要打开串口,然后发一个包,然后关闭串口。然后再打开串口,再发送下一个包,然后再关闭?

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A:
不用关闭串口啊。每次发送数据时,你调用API函数就行了

USB底层驱动会帮你分包发送的。

楼主:
哦,好的,那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