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万利EK-stm32F板子下载问题2个

楼主(2008-06-12):
1.用st-link,每次下载都要重新连接usb(系统断电),才能运行新程序,reset都不成。
是不是我的iar4.42设置有问题。

2.能不能用其他的jtag下载程序通过jtag下载,比如原来s3c2410的weggle jtag和他的配套下载工具

谢谢:)

楼主:
我用的uart打印的demo

重新连接usb后,reset键就正常了,有人遇到类似问题么

网友A:
没有遇到,用其他的不可以吧

楼主:
不是吧,就我碰到这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debug下载后,使用iar的调试功能没有问题,板子正常跑
但按下reset,板子不能启动。

然后拔掉usb(cn1,st-link2接口,我是用它供电的),
重新接上,板子启动,rest可以使用。

楼上的没碰到这种情况么?有没有试过官方的那个gpio demo?

网友B:
这可能是ST-Link2的问题

我好像刚才在另一个帖子中也看到相同的问题。

即使是ST-Link2的问题,但影响不大。

网友B:
查了一下,不是ST-Link2的问题

请把JP1上标示nRESET的跳线帽拔掉即可解决问题,JP1在电池旁边。

楼主:
nRESET跳线是 JP15

电池旁边的是JP15,jtag的一组跳线
JP1是电源跳线,拔掉就是断电啊,和拔usb没区别。。。

网友B:
我看错了? 应该是JTAG的那组跳线中的nRESET

通常是黄色的跳线帽,电源是红色的,电源不能拔掉,除非另外供电,哈哈~~~~

楼主:
老大,我拔掉nRESET,问题依旧

就是jtag那组跳线中的nRESET
是不是要去翻翻jtag标准啊,没看过。。。。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没有弄错,我也没办法了

nRESET是JTAG那组跳线中最不靠近JTAG接口的那一个。

如果问题依旧,我只能说可能是ST-Link2的Bug,但因为影响不大,暂时不会修正它。

楼主:
哦,谢谢香主

如果是bug,我的问题应该不是个例。怎么版上没其他人反映呢。。。。
谢谢啦 :)

网友C(2010-05-15):
我有块万利的板子,型号STM3210B,现在用IAR下载程序怎么下不了呢?其实是怎么使用IAR不懂!呵呵!可以告诉我下吗?谢谢!

网友D:
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