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13):
系统使用710+IS61lv25616
当写片外RAM(IS61lv25616)时发现和PC值(程序所在地址)相对应的那部分RAM空间数值也同时改变了!!吧知道如何解决,请高手分析~~~
如图:

楼主:
如下

原程序如下:

     pProgram = (u16 *)0x62000000;//RAMLIMIT;
        for(i=0;i<0x30000;i++)
        {
         *(pProgram++) = 0;

        }
     pProgram = (u16 *)0x62000000;//RAMLIMIT;
        for(i=0;i<0x30000;i++)
        {
         *(pProgram++) = (u16)i;

        }

片外RAM基地址为0x62000000,程序先将0x62000000-0x62030000清0 ,再写入0-ffff的数据,发现当执行*(pProgram++) = (u16)i;时,pProgram对应地址的数据更改成功,该指令对应程序空间地址(0x40009b0),同时0x620009b0空间数据也改变(数值相同),每次都变!如上图!!
强人 前辈 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搞了几天了也没个头绪!!!

网友A:
查查变量分配的地址

可能这个0x620009b0刚好是分配给变量i的地址,而9B0刚好是一个巧合的地址。

请注意:2楼程序的前半段不是仅仅清除0x62000000-0x62030000,而是对0x62000000-0x62060000进行了操作。这是因为pProgram是一个u16的指针,pProgram++实际是增量2,0x400009a4那条指令就说明了这一点。你的访问有可能越界了!这是很危险的!

楼主:
谢谢香版主!

查了,程序中i被分配为寄存器变量(r0),应该吧时地址分配问题。因为发现RAM有变数问题才写了上面的测试程序,无需考虑越界的问题,而且也没有越界,在做清0操作时: *(pProgram++) = 0;   发现地址0x62000990 地址的数据也同时清0,而指令 *(pProgram++) = 0;对应的程序地址也就是0x40000990,觉的这不是巧合!!郁闷

楼主:
更新!

又改了测试程序:
        pProgram = (u16 *)0x62000000;//RAMLIMIT;
        for(i=0;i<0x30000;i++)
        {
         *pProgram = (u16)i;
        }
每次只向0x62000000地址写入数据,发现空间0x6200098c空间数据也跟着变!

理论上地址线应该一直为低,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在WR信号快结束时地址0x6200098c出现,导致0x62000000  0x6200098c的数据都变化!示波器波形没发贴上来~只能这么描述,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也就是地址线本吧应该变化,而实际在那瞬间却变了~
使用的是ADS1.2编译的程序,不知道在使用片外RAM时 ADS以及程序设置上是否还要注意什么.程序上将Bank1设置为有效,16位宽度 7等待周期(RAM接Bank1)ADS将程序空间定义在RO base 0x40000000(片内FLASH) 变量RW base 0x20000000(片内RAM)。

香版主能否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请把线路图和配置程序贴出来

最好把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也贴上来,这样便于分析。

另外,可以试试增加或减少等待周期。

楼主:
贴图

电路图:

楼主:
配置及程序

配置及程序:
EMI_Base_addr       EQU    0x6C000000; EMI base address
BCON0_off_addr      EQU    0x00      ; Bank 0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BCON1_off_addr      EQU    0x04      ; Bank 1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BCON2_off_addr      EQU    0x08      ; Bank 2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BCON3_off_addr      EQU    0x0C      ; Bank 3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EMI_ENABLE          EQU    0x8000
EMI_SIZE_16         EQU    0x0001

GPIO2_Base_addr     EQU    0xE0005000; GPIO2 base address
PC0_off_addr        EQU    0x00      ;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0 offset
PC1_off_addr        EQU    0x04      ;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offset
PC2_off_addr        EQU    0x08      ;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offset
PD_off_addr         EQU    0x0C      ; Port Data Register offset
 LDR     r0, =GPIO2_Base_addr      ; Configure P2.0 -> 7 in AF_PP
        LDR     r2, [r0, #PC0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0_off_addr]
        LDR     r2, [r0, #PC1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1_off_addr]
        LDR     r2, [r0, #PC2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2_off_addr]
        LDR     r0, =EMI_Base_addr
        LDR     r1, =0x18:OR:EMI_ENABLE:OR:EMI_SIZE_16
        STR     r1, [r0, #BCON1_off_addr] ; Enable bank 1 16-bit 7
这段程序是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71x_init.s启动文件

楼主:
波形

其中一根地址线A7 和WR的波形:

网友A:
请用示波器检查WE信号的产生

从线路图上看,/WE是由/WR0和/WR1经一个与门(图中的D12D)产生,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这三个信号的关系,我怀疑因为这个与门的延迟产生问题。

楼主:
WR与WR0 WR1

WR0 WR1重合  和WR几乎没有延时
问题时地址线上应该没有信号才对!!

网友A:
/WR0和/WR1的上升沿过后,地址线当然可以变化

11楼的图没有标尺,看不出什么,而且放大率不够。

/WE是由/WR0和/WR1经一个与门产生,无论如何它们之间会有延迟,只不过是延迟的大小而已。

楼主:
??

  那这样吧知道软件上能部能解决!!
  硬件上不使用74hc08,使用什么可以代替呢??
我看很多应用电路外扩RAM都用这种设计,而且710开发板上也多使用这种电路

有没有使用这个电路成功的,进来说说看啊!
小弟谢了!@!

网友A:
我在6楼建议你“可以试试增加或减少等待周期”

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
好像没什么效果啊!

从1试到15了,都有错!哎~

网友A:
11楼的波形,下面一行是WR0还是WR1?

我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个时序,所以希望看到/WE、/WR0和/WR1这三个信号之间的关系才能判断你的问题。

还有11楼的波形上下两行是不是标反了?/WR0或/WR1不可能比/WE慢。

楼主:
没有反

总线是16位的   写命令也是16位的,所以WR0 WR1同时有效。波形没有标反,图上看似有延时那是上升时间的缘故,我看了俩波形完全重叠!

楼主:
问题

只有执行写命令时地址线才有变化,执行其他命令时地址线却没有变化!
我的程序是存在片内的,运行程序应该和片外总线没有关系,,为什么他地址会变,而且只是在执行写命令时才有变化?

网友A:
下面一行到底是WR0还是WR1?

两个波形完全重叠是不可能的,那个与门必定有延迟。

我刚查了一下这个74HC08的手册,它的传输延迟至少在20ns上下;对于50MHz的系统,20ns刚好是一个时钟周期。

请去掉这个74HC08,试试把/WR0或/WR1直接接到/WE上,看看有什么变化?

关于19楼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正常时序,信号线怎么变都可以,手册上也不对正常时序以外的信号时序做描述。

楼主:
谢谢香版主!

我把WR0和WR1接了个二极管在并到WR上,好像吧出错了!!!!
谢谢香主指点!!!
具体情况 完全明天测试后在说明!!!
再此谢过!

楼主:
解决~~~

谢谢香主指点!!
确实是74hc08延时的问题导致的!!
将74hc08去掉,直接线与,问题解决了!!

原图是从开发板上抄来的,看来有些开发板也吧可信那~~
改过的图等测试完成没有问题后会发上来,希望引起使用相似设计的朋友注意!!!

网友A:
恭喜!

你说的有问题的开发板是ST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去追究设计者的责任,同时提醒所有使用这个开发板做参考设计的人。

楼主:
开发板

开发板是DVSTR710B,原理图完全是开发板光盘资料里的图

网友B:
你使用的型号与DVSTR710B完全一样吗?

那块板子基本上没有问题。

楼主:
确实!

STR710FZ2T6+74HC08+IS61LV25616-10TI,完全一样!

大家有这块开发板的可以用下面程序测试一下:
                   pProgram = (u8 *)0x62000000;
         for(i=0;i<0x70000;i++)
        {
         *(pProgram++) = 0;
        }
         pProgram = (u8 *)0x62000000;
        for(i=0;i<0x70000;i++)
        {
         *(pProgram++) = (u8)i;
        }
         pProgram = (u8 *)0x62000000;
        for(i=0;i<0x70000;i++)
        {
         if(*(pProgram++)!=(u8)i)
         {
         // Write_hz(0,4,"错误",0);
                    while(1);
          break;
         }
        }

开发板现已转手给他人了,无法测试,不过原理图是完全抄开发板的!

楼主:
解决

原硬件电路不用改,换个低速的RAM,61lv25616-10ti(速度10ns)换成cy62157(45ns)也能得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