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楼主(2008-06-13):
请问香版主,STM32F101各端口是否配置了上下拉电阻,这方面的资料在哪儿找啊,除了JTAG的几根线有明确的说法

楼主:
40K左右?

看到了一点,好像都有上下拉,都在40K左右,对吗?

楼主:
找到资料了

固件库用户手册

楼主:
问题又出来了

既然可以选择内部上拉,为什么STM32F10xB开发板上外加了一些上拉电阻呢?上拉能力不够吗?

网友A:
STM32F10xx技术参考手册中有说明

请下载:STM32F10xx技术参考手册(包含新推出的型号)
STM32的I/O端口特性依不同的配置而不同,在这个手册中的图10~图15给出了不同配置下的不同等效电路;在STM32数据手册中给出了上下拉的等效电阻,请看STM32F101x数据手册(2008年5月)的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