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菜鸟级问题:TIMx输入时钟设置方面的

楼主(2008-06-14):
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上的第21(实际36)页,有一个时钟树。
上面"APB1 Prescaler /1,2,4,8,16"下面"TIM2,3,4 *1,2 Multiplier"是不是可倍频的意思呀?
我没有找到这一项的设置呢?
哪一个寄存器位是设置这一项?

菜鸟正在学习,大家帮忙呀!
谢谢啦!!!

网友A:
以前有一个帖子专门介绍了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香主

“TIM2,3,4 *1,2 Multiplier”这一部分的设置,好像没有从寄存器中找到。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至于APB1菜鸟暂时看明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在你看的手册中

估计你看的是译文,在时钟树所在那一页的最后两句话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定时器时钟频率是其所在APB总线频率的两倍。然而,如果相应的APB预分频系数是1,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与所在APB总线频率一致。”

下面有该中文译文的链接。注意ST网站上的英文版为最新版本。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STM32F10xxx_Reference_Manual_Chinese2.pdf

楼主:
是的!

看得有点晕头晕脑的。

有时还是英文的资料比较好(就是理解不了)。
谢啦。

马上下载。

楼主:
可能明白一点儿了

如APB1是1的情况下,TIMx是APB1后的频率;
否则是二倍速的APB1频率。

这样理解对吗?

(这话好累,是不是你听起来更累呢?)

网友A:
资料中的表述是根据英语直译,但帖子里的那句话应该看着

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

“输出定时器时钟之前有一个乘法器,它的操作不是由程序控制的,是由硬件根据前一级的APB预分频器的输出自动选择,当APB预分频器的分频因子为1时,这个乘法器无作用;当APB预分频器的分频因子大于1时,这个乘法器做倍频操作,即将APB预分频器输出的频率乘2,这样可以保证定时器可以得到最高的72MHz时钟脉冲。”

楼主:
欧了!

还是操作一下试试吧!

重在上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