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2324 SPI 显示器

楼主(2008-06-16):
请问怎么用ST72324 ,驱动显示器,怎样软件实现阿!
我市通过A/D采样,转换电压值,想通过SPI传输给显示器直截显示,但第一次弄,不知道,怎么才能显示出来!显示器是SMSO403的!求那位大虾帮帮忙阿!

网友A:
这样问,肯定没人帮你

你应该至少告诉人家,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最好有点深度,不要一上来就是这么一个笼统的范围。

问题细分一下:
1、ST72F324的SPI用没有正常?
2、SPI能不能连上你的LCD模块?
3、可以连上,但LCD模块不受控制,是否控制问题?
……………………

太多了,你要说的详细,别人才能给到你有用的建议。

网友B:
按照显示器的使用说明,初始化、输出数据、刷新

关键是仔细阅读显示器的使用说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