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P寄存器的数量问题:

楼主(2008-06-18):
哪些器件有42个16位寄存器,哪些只有10个?
新的manual上只提到42个的数量。

网友A:
新的数据手册上给出了适用的型号

简单地说,Flash容量大于等于256K的型号有42个16位后备寄存器,Flash容量为32K~128K的型号有10个16位后备寄存器。

楼主:
manual上有清楚地说明比较好。

网友A:
楼主看的是哪个手册?哪个版本?

最好给个下载地址,我去查查,然后改正。

楼主:
RM0008 Rev4

datasheet 和 Reference Manual分开是可以,不过现在感觉两者结合不好,混乱。

网友A:
知道了,这里没有再次重申中等容量产品与大容量产品的区

闪存容量为32KB、64KB和128KB的产品为中等容量产品,闪存容量为256KB、384KB和512KB的产品为大容量产品。

请注意:目前STM32有两个系列——增强型和基本型(Performance Line & Access Line),以STM32F103开头的型号为增强型,以STM32F101开头的型号为基本型。这两个系列分别有2个数据手册,2个数据手册的不同是Flash的容量不同。

大容量产品的数据手册是:
STM32F103CDE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STM32F101CDE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中等容量产品的数据手册是:
STM32F103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STM32F101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楼主说的问题存在于技术参考手册中,那里没有再次重申中等容量产品与大容量产品的区别。谢谢指出!

网友B(2014-03-26):
资料没问题,但实际在mdk环境中看到的bkp_dr数量只有10个,我用的是stm32f103vct6。检查国外网页,提到了一个sfr文件的问题。用到一个sfrcc2.exe文件可以对sfr文件进行修改,但没有找到这个文件。目前只能用10个bkp_dr了。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料没问题,但实际在mdk环境中看到的bkp_dr数量只有10个,我用的是stm32f103vct6。检查国外网页,提到了一 ...

在MDK环境中只看到10个备份寄存器,又不代表芯片只有10个备份寄存器咯。MDK描述特定型号的外设寄存器文件不匹配。

F103VCT6应该有84个字节的备份寄存器,你按照正常操作去写排在后面,但没有排在MDK的RTC寄存器窗口中的备份寄存器,然后直接看memory窗口,看是否写入成功,才能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