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使能控制

楼主(2008-06-18):
  看到各种资料的原理图上有个专门的引脚控制USB的使能,D+上的那个1.5K上拉电阻能否直接接3.3V而不用引脚控制?

网友A:
可以工作,但不符合USB协议的要求

USB协议的要求:在USB 5V不存在时,上拉的3.3V也不能存在。

网友B:
可以不用控制的。

网友C:
我现在做的就是直接上拉

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总有点担心,如果初始化很长时间才使能USB中断,上位机发的包收不到,应该会出问题吧?
还是上拉电阻可控比较好。
但是不知道ST为啥不象68013似的,把上拉电阻做到片子里,这样用起来会方便一些。

网友A:
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