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UART 竟然不支持7Bit传输...

楼主(2008-06-19):
STM32 只能设置8,9位的方式。LPC ARM可以支持5,6,7,8位。

工控中常用的 9600,E,7,1 就用不了吗?

网友A:
STM32的UART支持工控中常用的9600、E、7、1

STM32的UART是8或9位,支持以下格式:
位数奇偶检验停止位
7奇或偶0.5、1、1.5、2
8无检验0.5、1、1.5、2
8奇或偶1
9无检验1

UART4、UART5不支持0.5和1.5位的停止位。

楼主:
Datasheet 中说的UART是8或9位,是含奇偶校检位一起的吗?

如题.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2楼的表格还不够清楚吗?是否会被错误理解;如果没有问题,我将把这个答案放到FAQ中。谢谢!

网友A:
STM32的UART支持的数据格式

请看这两张从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上截下来图,注意红线圈出的部分。

网友B:
21就老香比较认真看场子。

网友C:
嗯,同意LS

建议老香的老板给他多加工资:-)

网友D:
老香看场子很负责的

网友E:
这个帖子很负责

楼主:
非常感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