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b转串口 谁能帮忙

楼主(2008-06-19):
(无正文)

网友A:
STM32的USB套件库中有例程

网友B:
这个是用CDC类实现的吗?还是厂商自定义的类实现的?

楼主:
我试了 有个问题

为什么 我这边usb这边  输出一个字符串   另一边只接受最后一个字符
比如 发送 asfsdfsdfsd
     接受 d 就这一个

网友A:
ST的例子也是这样的吗?

回00:是CDC,使用微软的驱动。

网友C:
stm32 usb转串口例程

  关于stm32  usb转串口例程,听其他人说过有类似的问题-1次只能发送1个字符,据说是因为buffer的问题,buffer只开了1个字节,据说很容易改-把buffer加大就行。

楼主:
但是stm32 uart好像没有fifo

网友D:
看看我的STM32USBBoot的代码

就是从ST的CDC例子修改的,可以发送并接收多个字节

网友C:
stm32 usb转串口例程的buffer

stm32  usb转串口例程的buffer,指的是firmware里的buffer

网友E:
好像count_out和count_in两个变量有点问题。

网友F:
8楼: 看看我的STM32USBBoot的代码

/*----------------------------------*/
代码在哪里?呵呵!

楼主:
问题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