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上ucosII的移植

楼主(2008-06-20):
问题1
OS_STK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_arg), void *p_arg, OS_STK *ptos, INT16U opt)
{
    OS_STK *stk;

    (void)opt;                                 /* 'opt' is not used, prevent warning                     */
    stk       = ptos;                          /* Load stack pointer                                     */

                                               /* Registers stacked as if auto-saved on exception        */
    *(stk)    = (INT32U)0x01000000L;           /* xPSR                                                   */
    *(--stk)  = (INT32U)task;                  /* Entry Point                                            */
    *(--stk)  = (INT32U)0xFFFFFFFEL;           /* R14 (LR) (init value will cause fault if ever used)    */
    *(--stk)  = (INT32U)0x12121212L;           /* R12                                                    */
    *(--stk)  = (INT32U)0x03030303L;           /* R3                                                     */
    *(--stk)  = (INT32U)0x02020202L;           /* R2                                                     */
    *(--stk)  = (INT32U)0x01010101L;           /* R1                                                     */
    *(--stk)  = (INT32U)p_arg;                 /* R0 : argument                                          */

                                               /* Remaining registers saved on process stack             */
    *(--stk)  = (INT32U)0x11111111L;           /* R11                                                    */
    *(--stk)  = (INT32U)0x10101010L;           /* R10                                                    */
    *(--stk)  = (INT32U)0x09090909L;           /* R9                                                     */
    *(--stk)  = (INT32U)0x08080808L;           /* R8                                                     */
    *(--stk)  = (INT32U)0x07070707L;           /* R7                                                     */
    *(--stk)  = (INT32U)0x06060606L;           /* R6                                                     */
    *(--stk)  = (INT32U)0x05050505L;           /* R5                                                     */
    *(--stk)  = (INT32U)0x04040404L;           /* R4                                                     */

    return (stk);
}
堆栈的结构
  不明白的是
 *(--stk)  = (INT32U)0x12121212L;           /* R12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r1---r12)
是什么意思。
问题2

网友A(2011-07-30):
书上是这样说的  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R1-R12的值是多少都无所谓
后台系统的执行不需要这些寄存器  因此是随便赋值的

网友B:
现在郁闷的还有点就是对债的结构。。为什么要定义这样的层次

网友C:
让你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方便看到栈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D:
堆栈的结构问题要从Cortex-M3的中断说起,话说Cortex-M3响应中断时,硬件会自动把xPSR, PC, LR, R0~R3入栈。所以,这些寄存器在这里就顺序安排在R4~R11全面了。

网友E(2013-04-01):
能不能说具体呢,我也有点不明白。

网友E:
上面的顺序可不可颠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