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实现精确延时

楼主(2008-06-20):
STM32如何实现精确延时到us

网友A:
堆指令

不明白为什么要实现精确延时到us?

楼主:
~~~~~~~~~

我用循环实现延时,下面的循环在c=100时延时有多长啊
void delay(c)
{
  while (c--);
}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产生的代码不同,而且系统中的中断和DMA也有

3楼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另外,我也不知道Cortex-M3的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B:
精确的延时很重要!

有很多严格要求时序的器件.

网友C:
用TIMER呀!

这么多TIMER留一个给他好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驱动要求严格时序的器件,可以采用定时器同步DM

即使用定时器的定时信号使DMA的每一次传送准确地同步,或使用外部同步信号触发DMA传输,这正是STM32的擅长之处。请尽量抛弃旧有的使用指令堆砌的方式产生延时,尽可能多地考虑如何使用定时器同步。

如果楼主能够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更容易说明了。

网友D(2008-09-01):
DMA能保证连续传输吗?

在最高优先级下,DMA能竞争过其他对总线的请求吗?比如我想用同步的SPI口的MOSI模拟异步的UART的TX,DMA如果有迟延,即发送每个数据的间隔不能绝对相等。对SPI问题不大,但对UART是致命的。

网友A:
不明白8楼为什么要用同步的SPI模拟异步的UART?STM32有很多UART

STM32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但不是简单地用DMA,需要用定时器配合。

网友E:
呵呵

争论呀,长知识,围观了~

网友F(2008-12-09):
使用DMA全速运行时发现数据出现混乱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全速运行是什么意思?多快的速度?

网友G(2012-06-30):
stm32滴答中断,就可以完成.

网友H:
c语言由于移植性的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出的结果不同,所以很难计算运行时间
这个时候,汇编的优势就体现了,因为每一句汇编的执行时间都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