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转串口 怎么实现插上usb 电脑多出两个com口

楼主(2008-06-20):
也就是说一个usb   被识别为多个com口

网友A:
这个要看一下协议了

CDC估计无法同时出2个的
HID串口呢?使用不同的id

网友B:
晕,想双飞啊?

可以使用HID,不过要写驱动了

网友C:
我现在再用这个,还不错,能用ISP下LPC的

不知道有人在Vistr 下用过这个没有?  我不想再降级独显得笔记本到XP了。

楼主:
就是usb转串口

一个usb口  能选择两个com口  分别对应两个串口

楼主:
顶上来 香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