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TIM1 传输问题

楼主(2008-06-21):
DMA, TI, DM
版主好,我用DMA传输时,MEM 到CCR1,用 UDE不能启动传输,只能用CC1DE才能启动,这是为什么,并且CC1IF位为1时,DMA传输一直进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2-05-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TIM_DMACmd(TIM2, TIM_DMA_Update, ENABLE)无法启动DMA,TIM2始终按默认输出
用TIM_DMACmd(TIM2, TIM_DMA_CC3, ENABLE)可以把数据传进去,改变占空比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移植的3.5的库里面的范例,我用的也是TIM2 的通道3和楼上一样,DMA_UPDATE就不会触发DMA,一直按照第一个输出,改成DMA_CC3后,就可以触发,但是,出来的波形还是不对,这个我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求解

网友A:
改成DMA_CC3后,我的波形如果PWM的频率较高,会有错误,频率低一些波形则正常。
不知道是由于DMA来不及还是由于DMA_CC3这个信号有问题。
由于我的器件波形工作在较低频率,可以凑合用,所以暂时没有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