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2 BSPI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2008-06-23):
ST, BSP, spi, BLE, rc
 不知道哪里错了,总是进不了中断,请高手帮忙。
设置如下:
 BSPI_Init( BSPI1 ) ;           //初始化BSPI1
    BSPI_ClockDividerConfig ( BSPI1, 8); //设置BSPI1时钟分频因子
    BSPI_Enable ( BSPI1 , ENABLE );      //使能BSPI1外设
    BSPI_MasterEnable (BSPI1,DISABLE);   //设置BSPI1为从机模式
    BSPI_ClkActiveHigh(BSPI1,ENABLE);    //设置BSPI1的时钟为高有效
    BSPI_ClkFEdge(BSPI1,ENABLE);        //设置BSPI1在SCK时钟的第二个时钟开始采样
    BSPI_8bLEn(BSPI1,ENABLE);             //设置BSPI1的字长为8位
    BSPI_RcFifoDepth(BSPI1,1);           //设置接收队列的深度

    //BSPI_RcItSrc( BSPI1, BSPI_RC_FNE);   //设置中断源
    EIC_IRQConfig(ENABLE);
    BSPI_RcItSrc( BSPI1, BSPI_RC_FF);   //设置中断源

网友A:
你有没有进行以下代码的设置?

你要进行EIC的设置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SPI1_IRQChannel,1);
  EIC_IRQChannelConfig(SPI1_IRQChannel,ENABLE);
  EIC_IRQConfig(ENABLE);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果然是没设,依你所说已经解决。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