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M32F单纯的TIM2定时器溢出中断试验程序

楼主(2008-06-23):
STM32F定时器的功能非常丰富,像我这样单纯的TIM2定时器溢出中断人恐怕不多了,所以找例子资料也找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杜撰出来了,发帖庆祝!我这里用了ST新版的STM32F FWLIB2.0库,用到的函数都添加了中文注释。

IAR编译的项目传不上来,有要看的朋友留下EMAIL我发邮件给你。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初始化外围设备指针]*/
#endif
  GPIO_Configuration();//初始化io口
  NVIC_Configuration();//初始化中断嵌套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与复位
  TIM_Configuration();//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delay();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复位RCC外围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复位值]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HSE振荡器开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等待HSE启动]*/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预取缓冲区允许]*/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代码2个延时周期]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AHB时钟等于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APB2时钟等于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低速APB1时钟等于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配置PLL时钟源和乘法因子][PLL时钟输入等于HSE时钟][PLL乘法因子取值9]*/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允许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等待PLL时钟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等待PLL被作为系统时钟]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2 clock enable [TIM2定时器允许]*/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LED输出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4, PC.05, PC.06 and PC.07 as output push-pull[把PC4、PC5、PC6、PC7配置成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最高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配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位置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位置0x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配置优先级组]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允许TIM2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TIM2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DeInit( TIM2);//复位TIM2定时器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最大计数值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36;//分频0x3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2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TIM2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允许tim2计数]*/
  TIM_Cmd(TIM2, ENABLE);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延时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void)
{
  u32 i,j;
  for (i=0; i<0x0fffff; i++)
  {
      j ++;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断言失败]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wangpeiyu2004@163.com

网友B:
哥们你上哪弄的主中文注释啊

我用的全是英文注释的。
感觉不是很爽。

楼主:
MXCHIP出过FWLIB的中文说明

楼主:
感谢斑竹加酷!

网友C:
应该谢楼主为大家做了件好事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D:
谢谢给我发个工程 thxcumt@163.com

谢谢给我发个工程
thxcumt@163.com
你的那个中文注释是你自己加的吧呵呵!!

楼主:
那个中文注释是自己加的

网友E:
可否也发给我一份呢。谢谢

可否也发给我一份呢。谢谢

楼主:
经过政审楼上具备接收的条件

经研究决定:可以发给你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没有收到,好像我忘了说我邮箱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没有收到,好像我忘了说我邮箱了。不好意思啊。
frenchww2@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