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使用keil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的问题。

楼主(2008-06-25):
我使用STM32F103C8做个小项目,使用KEIL+ulink调试。
原来一切都正常,但今天突然**了,调试和下载程序都会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的提示。
不过我最近在调它的休眠模式,好像程序中使用了__WFI()这个函数。
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和程序本身有关系吗?
谢谢。

楼主:
谢谢香主

这两个帖子我发贴前已经看过了,因为我用的是休眠模式,和他们的还不是很一样,因为板子已经画好了,可能不好改了,已经烧坏了一片。
我还有一块板子,为了使调休眠模式的时候,不会再下不进去程序,我在写程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对芯片复位或断电

楼主:
不太明白。

我的意思是,我在调试休眠模式的时候,我怕一使用带有__WFI()函数的程序,芯片下次再往里面烧程序的时候,又烧不进去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调试休眠模式,又不会烧不进去程序。
谢谢香主。

网友A:
使用WFI意味着CPU进入睡眠模式,这时CPU的时钟停止了

没有了CPU的时钟,我很难说调试和下载还能正常进行;退出睡眠模式有两个途径,一、中断或唤醒事件,二、复位。因为你在进行调试,第一个途径可能正是要调试的部分,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只能使用复位操作。因此我在4楼要求你直接对芯片复位或断电,这样可以从根本上使CPU从睡眠模式恢复,这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哦,我的程序可能是时间设得太短了。

我的程序是一上电什么都不做,等一段时间就进入休眠,可能这段时间设得太短了,所以估计还没下程序,就已经休眠了:(

网友B(2012-06-15):
哎,后生我遇到相同问题,太短时间就休眠

网友C(2014-02-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可悲的是,我的调试板子就一个郁闷了。还要拿样品给客户看

网友D(2015-10-11):
我今天用st_link下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手压住芯片下载就OK了。

所以说应该是管脚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