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PU的 不是MSP就是MPS寄存器错误

楼主(2008-06-26):
我在下载程序时 用RAM没有上述问题,用Flash就报错,就是这个错误,然后不能下载,很奇怪!各位仁兄知道怎么弄吗?谢谢了!

网友A:
请贴一个屏幕截图

楼主:
图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图是这样子的1

才能传上去!

网友A:
在你的项目中是否开启了DMA、看门狗、定时器中断等功能?

请描述一下你使用了哪些功能?包括DMA、看门狗、定时中断、ADC扫描等自动运行的功能,如果下载程序时这些功能没有被停掉,可能会造成下载失败的情况。

请看这个帖子中的分析:香水救命啊,Jlink和ST Link都遇到的下载问题

网友B:
Re

STM32没有硬件擦除的能力吗?? 如AT91的ERASE引脚..执行后什么都擦了..
这样就不用担心里面的东西了...

网友A:
STM32没有硬件擦除的能力

网友C:
re

只是开启了DMA DAC timer,但是在10B开发板上就没有这种问题,只运行timer也不能下载!

网友A:
在10B开发板上就没有这种问题,在什么板上有问题?

试过我的方法吗?

网友C:
re

是在10E开发板上出现的!可是我用ISP(那个串口擦除的工具)擦除上面的程序也不能下载!已经显示擦除成功了!10E是那个最新出的144脚的芯片!

楼主:
re

试过了,不行!那是ST的例程都不行,真是晕死!

网友A:
哪个ST的例程?

换一个例程行不行?

要想别人帮你解决问题,请多提供一些信息,否则无法判断问题所在。当然如果你能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如换一个例程)缩小问题的范围,则是最快的方法。

楼主:
re

呵呵呵,
首先对您的热心帮忙表示感谢!!谢谢!!

就是DAC产生正弦波的那个例程,我还测过TIM的产生不同占空比的那个例程,同样不行!不过在RAM里都没有问题!还有DAC产生阶跃信号的那个例程,同样不行!

我在定时器设置之前加入关闭程序,再来也不行!我用的就是最新的固件库的例程!

网友D:
你的项目指明了是512K版本的芯片了么?

512K和128K版本的on-chip flash是不一样的,二者对应的flash loader也不一样,所以如果用的是老的flash loader可能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