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原创]STM32F的232口简易MODBUS-RTU通讯程序

楼主(2008-06-27):
/*****************************************************
          modbus-rtu 通讯规约
通讯方式:rs-485 半双功
校验方式:crc16
停止位:2位
编写:孙可
编程思路:
    1.串口中断允许自动接收总线上的信息,当接收的
    字节后超过3.5个字节时间没有新的字节认为本次
    接收完成,接收完成标志置1;如果接收完成标志已
    经置1又有数据进来则丢弃新来的数据。
    2.串口接收数据的处理, 当接收完成标志置1进入
    接收数据处理, (1)首先判断接收的第一位数据与
    本机地址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清空接收缓存不发
    送任何信息; (2)接收的第一位数据与本机地址相
    同,则对接收缓存中的数据进行crc16校验,如果接
    收的校验位与本校验结果不相同清空接收缓存不发
    送任何信息;
    (3)如果crc16校验正确则根据数据串中的命令码进
    行相应的处理。
******************************************************/
#include "modbus.h"
u8 Com0_id = 0x05;//本机串口0的通讯地址
u8 Uart0_rev_buff[100];//com0串口接收缓冲区
u8 Uart0_send_buff[100];//com0串口发送缓冲区
vu8 Uart0_rev_count;
vs8 Uart0_send_counter = 0;
vu8 Uart0_rev_comflag;
vu8 Crc_counter = 0;//com0校验计数器
vu8 *Uart0_send_pointer = Uart0_send_buff;//com0串口发送指针
vu16 Mkgz_bz = 0;//模块故障标志1:输入异常,2:过压,3:欠压,4:过温
vu16 Out_current = 50;//输出电流
vu16 Out_voltage = 240;//输出电压
vu16 Mkzt_bz = 0;//模块状态标志
vu16 OutX_current = 1000;//输出限流
vu16 Jc_voltage = 2530;//均充电压
vu16 Fc_voltage = 2400;//浮充电压
vu16 user_day = 1825;//使用天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unsigned short getCRC16(volatile 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void mov_data(u8 a[100],u8 b[100],u8 c);
void Modbus_Function_3(void);
void Modbus_Function_6(void);
/***************************************
函数名称:crc16校验
函数功能:crc16校验
函数输入:字节指针*ptr,数据长度len
函数返回:双字节crc
函数编写:孙可
编写日期:2008年6月9日
函数版本:v0.2
****************************************/
unsigned short getCRC16(volatile 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crc = 0xFFFF;
    if(len==0)
    {
        len = 1;
    }
    while(len--)
    {
        crc ^= *ptr;
        for(i=0; i<8; i++)
     {
            if(crc&1)
         {
                crc >>= 1;
                crc ^= 0xA001;
         }
         else
      {
                crc >>= 1;
         }
        }
        ptr++;
    }
    return(crc);

/***************************************
    块数据复制数据函数
功能:把数组a的c个数据复制到数组b中
输入:指针a,指针b,数据个数c
返回:无
编写:孙可
编写日期:2008年3月28日
版本:v0.1
****************************************/
void mov_data(u8 a[100],u8 b[100],u8 c)
{
    u8 i;
    for(i=c; i>0; i--)
    {
            a = b;
    }
}
///////////////////////////////////////////////////////////////////////
void Modbus_Function_3(void)

    u16 tempdress = 0;
    u8 i = 3;
    u16 crcresult;
    tempdress = (Uart0_rev_buff[2] << 8) + Uart0_rev_buff[3];
    if((tempdress >= 0x0120) & (tempdress + Uart0_rev_buff[5] < 0x0132))
    {
        Uart0_send_buff[0] = Com0_id;
        Uart0_send_buff[1] = 0x03;
        Uart0_send_buff[2] = 2 * Uart0_rev_buff[5];
        Uart0_send_counter = 2 * Uart0_rev_buff[5] + 3;
        switch(tempdress)
     {
            case 0x0120:
      {
                Uart0_send_buff = Mkgz_bz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Mkgz_bz >> 8) & 0xff;
             i++;
            }//后面不放break的目的是继续往下执行
            case 0x0122:
      {
                Uart0_send_buff = Out_voltage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Out_voltage >> 8) & 0xff;
             i++;
      }
            case 0x0124:
      {
                Uart0_send_buff = Out_current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Out_current >> 8) & 0xff;
             i++;
      }
            case 0x0126:
      {
                Uart0_send_buff = Mkzt_bz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Mkzt_bz >> 8) & 0xff;
             i++;
      }
            case 0x0128://这个地址是备用的里面的数据没有意义
      {
                Uart0_send_buff = 0x00;
          i++;
                Uart0_send_buff = 0x00;
             i++;
      }
            case 0x012A:
      {
                Uart0_send_buff = OutX_current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OutX_current >> 8) & 0xff;
          i++;
      }
            case 0x012C:
      {
                Uart0_send_buff = Jc_voltage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Jc_voltage >> 8) & 0xff;
          i++;
      }
            case 0x012E:
      {
                Uart0_send_buff = Fc_voltage & 0xff;
          i++;
                Uart0_send_buff = (Fc_voltage >> 8) & 0xff;
          i++;
      }
            case 0x0130:
      {
                Uart0_send_buff = 0x00;
          i++;
                Uart0_send_buff = 0x00;
          i++;
      }
     }
        //UCSRB |= (1<<TXCIE)|(1<<TXEN);//发送、发送中断允许
        crcresult = getCRC16(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
        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 = crcresult & 0xff;
        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1] = (crcresult >> 8) & 0xff;
        Uart0_send_counter = Uart0_send_counter+2;
        Uart0_send_pointer = Uart0_send_buff;
                USART_SendData(USART1, *Uart0_send_pointer++);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
void Modbus_Function_6(void)

    u16 tempdress = 0;
    u8 tx_flat = 0;
    u16 crcresult;
    tempdress = (Uart0_rev_buff[2]<<8) + Uart0_rev_buff[3];
    switch(tempdress)
    {
        case 0x0126:
     {
            Mkzt_bz = (Uart0_rev_buff[4]<<8) + Uart0_rev_buff[5];
            if(user_day > 0)
      {
                tx_flat = 1;
      }
        }break;
        case 0x012A:
     {
            OutX_current = (Uart0_rev_buff[4]<<8) + Uart0_rev_buff[5];
            if(user_day > 0)
      {
                tx_flat = 1;
      }
        }break;
        case 0x012C:
     {
            Jc_voltage = (Uart0_rev_buff[4]<<8) + Uart0_rev_buff[5];
            if(user_day > 0)
      {
                tx_flat = 1;
      }
        }break;
        case 0x012E:
     {
            Fc_voltage = (Uart0_rev_buff[4]<<8) + Uart0_rev_buff[5];
            if(user_day > 0)
      {
                tx_flat = 1;
      }
        }break;
        case 0x01EE:
     {
            user_day = (Uart0_rev_buff[4]<<8) + Uart0_rev_buff[5];
            tx_flat = 1;
            //eeprom_write_word (&user_day_eep,user_day);
        }break;
        default: //命令码无效不应答
                {
                    tx_flat = 0;
                }
    }
    if(tx_flat == 1)
    {
        Uart0_send_buff[0] = Com0_id;
        Uart0_send_buff[1] = 0x06;
        Uart0_send_buff[2] = Uart0_rev_buff[2];
        Uart0_send_buff[3] = Uart0_rev_buff[3];
        Uart0_send_buff[4] = Uart0_rev_buff[4];
        Uart0_send_buff[5] = Uart0_rev_buff[5];
        Uart0_send_counter = 6;
        //UCSRB |= (1<<TXCIE)|(1<<TXEN);//发送、发送中断允许
        crcresult = getCRC16(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
        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 = crcresult & 0xff;
        Uart0_send_buff[Uart0_send_counter+1] = (crcresult >> 8) & 0xff;
        Uart0_send_counter = Uart0_send_counter+2;
        Uart0_send_pointer = Uart0_send_buff;
            USART_SendData(USART1, *Uart0_send_pointer++);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
void Com0_Communication(void)

    s8 i =0;
    if(Uart0_rev_comflag == 1)//接收完成标志=1处理,否则退出
    {
        if(Uart0_rev_buff[0] == Com0_id)//地址错误不应答
     {
            unsigned short crcresult;
            unsigned char temp[2];
            crcresult = getCRC16(Uart0_rev_buff,Crc_counter-2);
            temp[1] = crcresult & 0xff;
            temp[0] = (crcresult >> 8) & 0xff;
            if((Uart0_rev_buff[Crc_counter-1] == temp[0])&&(Uart0_rev_buff[Crc_counter-2] == temp[1]))//crc校验错误不应答
         {
                //SETBIT(PORTC,PC6);
                Delay(1);
                    switch(Uart0_rev_buff[1])
                 {
                            case 0x03:
                      {
                        if(user_day > 0)
            {
                            Modbus_Function_3();
                  }
           }
                            break;
                            case 0x06:
                         {
                        Modbus_Function_6();
           }
                            break;
                    }
      }
     }
        Uart0_rev_comflag = 0;
        for(i = 100;i > -1;i--)
     {
                    Uart0_rev_buff = 0;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完整的通讯规约和工程传不上来,有需要的朋友留下EMAIL,我发给你.

WangZZ0403@163.com

网友A:
呵呵,不错,给我发一份!

xwjfile@21cn.com

网友B:
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pulkey@163.com

网友C:
呵呵,不错,给我发一份!

wangpeiyu2004@163.com

网友D:
谢谢

c51avr@163.com 谢谢啊

网友E:
谢谢

好东西,给我一份行吗?谢谢!!
rayzhongr@126.com

楼主:
已经给楼上5位发了邮件,请查收。

        [通讯规约]
本模块采用ModBus RTU 通讯规约,具体如下:
通讯数据的类型及格式:
信息传输为异步方式,并以字节为单位。每个字节由8位二进制数组成。主机和从机之间传递的通讯信息是10位的字格式:
字格式(串行数据)    10位二进制
起始位    1位
数据位    8位
奇偶校验位    无奇偶校验位
停止位    1位
桢格式:
序号    1    2    3    4    5    6
定义    模块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数据内容    校验码
字节数    1    1    2    2    n    2
★ 注:1、本文件中后缀为“H”的数据为16进制数据,如1AH;后缀为“B”的为二进制数据,如11111111B;无后缀的均为10进制数据。
       2、每字节数据的顺序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桢数据的顺序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校验码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一)、通讯信息传输过程:
1.0 时间间隔:
通讯波特率:9600。监控器和模块的接收一直开着,模块在接收完所有字节后判断是否与本机地址相同,相同则置接收完毕标志等待处理,否则重新初始化串口计数器开始接收。
1.1 地址码:
    地址码是每次通讯信息帧的第一字节(8位),从5到13。这个字节表明由用户设置地址的从机将接收由主机发送来的信息。每个从机都必须有唯一的地址码,并且只有符合地址码的从机才能响应回送信息。当从机回送信息时,回送数据均以各自的地址码开始。主机发送的地址码表明将发送到的从机地址,而从机返回的地址码表明回送的从机地址。相应的地址码表明该信息来自于何处。
1.2 功能码:
   功能码是每次通讯信息帧传送的第二个字节。ModBus通讯规约可定义的功能码为1到127。GKDM-21直流电源模块仅用到其中的一部分功能码。作为主机请求发送,通过功能码告诉从机应执行什么动作。作为从机响应,从机返回的功能码与从主机发送来的功能码一样,并表明从机已响应主机并且已进行相关的操作。
  表1 MODBUS部分功能码
功能码    定  义    操  作
03H    读多路寄存器    读取一个或多个寄存器的数据
06H    写一路寄存器    把一个数据写入指定寄存器
1.3 数据区:
数据区包括需要由从机返送何种信息或执行什么动作。这些信息可以是数据、参考地址等。
1.4错误校验码(CRC校验):
主机或从机可用校验码进行判别接收信息是否正确。由于电子噪声或一些其它干扰,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有时会发生错误,错误校验码(CRC)可以检验主机或从机在通讯数据传送过程中的信息是否有误,错误的数据可以放弃(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这样增加了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MODBUS通讯协议的CRC(冗余循环码)包含2个字节,即16位二进制数。CRC码由发送设备(主机)计算,放置于发送信息帧的尾部(CRC低字节在前)。接收信息的设备(从机)再重新计算接收到信息的CRC,比较计算得到的CRC是否与接收到的相符,如果两者不相符,则表明出错。
在进行CRC计算时只用8个数据位,而起始位及停止位,如有奇偶校验位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计算。
CRC码的计算方法是:
计算CRC码的步骤为:
(1).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注意:这时的最低位指移位前的最低位,不是移位后的最低位);
(4).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H(1010000000000001B)进行异或;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7).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二)、功能码简介
2.1  功能码“03”:读多路寄存器
    模块中,功能码“03”能够访问的寄存器地址为0120H—0131H,最大数据长度为18。
例如:主机要读取地址为05,起始地址为0120H的9个从机寄存器数据。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主机发送    字节数    发送的信息    备  注
从机地址    1    05H    发送至地址为05的从机
功能码    1    03H    读取寄存器
起始地址    2    0120H    起始地址为0120H
数据长度    2    0009H    读取9个寄存器(共18个字节)
CRC码    2    84H 7EH    由主机计算得到CRC码(高位在后)

从机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从机响应    字节数    返回的信息    备  注
从机地址    1    05H    来自从机05
功能码    1    03H    读取寄存器
读取字节数量    1    12H    9个寄存器共18个字节
模块故障    2    XXXXH    地址为0120H、0121H内存的内容
输出电压    2    XXXXH    地址为0122H、0123H内存的内容
输出电流    2    XXXXH    地址为0124H、0125H内存的内容
模块状态    2    XXXXH    地址为0126H、0127H内存的内容
备用    2    XXXXH    地址为0128H、0129H内存的内容
输出限流    2    XXXXH    地址为012AH、012BH内存的内容
均充电压    2    XXXXH    地址为012CH、012DH内存的内容
浮充电压    2    XXXXH    地址为012EH、012FH内存的内容
备用    2    XXXXH    地址为0130H、0131H内存的内容
CRC码    2    XXXXH    由从机计算得到CRC码
0120H为模块故障寄存器的低字节,0121H为模块故障寄存器的高字节。
2.2  功能码“6”:写一路寄存器
    模块中,功能码“06”能够访问的输入寄存器地址为0126H—012FH。
例如:主机要向地址为05的模块,起始地址为012CH的寄存器写入数据。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主机发送    字节数    发送的信息    备  注
从机地址    1    05H    发送至地址为05的从机
功能码    1    06H    写入一路寄存器
起始地址    2    012CH    起始地址为012CH
均充电压    2    XXXXH    地址为012CH、012DH内存的内容
CRC码    2    XXXXH    由主机计算得到CRC码
从机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与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及数据内容完全相同。
模块寄存器信息表
保持寄存器内容均为二进制16位无符号整数数值
地址    表示参数或状态    数值计算方法或含义    备注
0120H    模块故障    0输入异常 1过压 2欠压 3过温 4输出过流过压    只读
0122H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值=寄存器内容值(V)    只读
0124H    输出电流    输出电流值=寄存器内容值/10(A)    只读
0126H    模块状态    0充电方式 2开关机    读|写
0128H    备用        读|写
012AH    输出限流    输出限流值=寄存器内容值/100(A)    读|写
012CH    均充电压    均充电压值=寄存器内容值/10(V)    读|写
012EH    浮充电压    浮充电压值=寄存器内容值/10(V)    读|写

模块状态内容:0126H见下表,0127H为备用。
位    位定义    状态    意义
0    充电方式    0    浮充
        1    均充
2    开关机    0    开机
        1    关机
1、3~7    备用
故障状态内容:0120H见下表,0121H为备用。
位    位定义    状态    意义
1    输入异常    0    无
        1    故障
2    输出过压    0    无
        1    故障
4    过温    0    无
        1    故障
0、3、5~7    备用
(三)、通讯错误信息及数据的处理:
   模块从主机接收到的信息如有CRC码或非**能码错误,将不予理会 。

网友F:
给一份吧,学习学习!

zkq1905@sina.com

网友G:
给我也发一份吧,多谢

kelecola@gmail.com

网友D:
谢谢

谢谢楼主,共同进步

网友H:
.

楼主,在群里看到的,麻烦发我一份,谢谢

yemingxp$163.com ,请将$换成@

楼主:
已经给楼上3位发了邮件,请查收。

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I:
最近也在学MODBUS RTC及TCP协议,学习!

 给我也发一份吧,多谢!
 anyeliuxing_2003@163.com

网友J:
希望sunke9给发一份,谢了!zousheng_2008@126.com

希望sunke9给发一份,谢了!zousheng_2008@126.com

网友K:
谢谢,请给我一份

谢谢,请给我发一份
mazufu2001@126.com

楼主:
也发给楼上3为了

请看完了,来发表一点感想.

网友K:
哈哈,通讯规约也一起看看

楼主:
忘了说了

这个程序的完整工程和通讯规约在EDN我的博客里都提供下载.
http://blog.**/sunke9/

网友L:
请您也给我发STM32F的MODBUS-RTU通讯程序

请您也给我发STM32F的232口简易MODBUS-RTU通讯程序,Hansliu888@163.com;
Hans.Liu@UPMRaflatac.com
    多谢!

网友M:
iweikang@hotmail.com

iweikang@hotmail.com,楼主,THANKS!

楼主:
楼上有问题在这里说好吗?

公司不让聊天

网友N:
几个问题

1、3.5字节的时间判断没有看到?!
2、1.5字节的时间判断也没有看到?!
3、串口接收的缓冲没看到?!
4、MODBUS协议要求在报文的头和尾都有一个至少3.5字节的空闲时间,我也没有看到。
5、485的方向控制也没有看到!?
我个人的建议(MODBUS从机程序):
MODBUS通信采用总线空闲时间超时判断接受结束,发送采用定时查询发送的方式,MODBUS协议规定的是最小3.5个字节时间,如果按照9600BPS计算的话,大约为3.65ms,所以一般推荐使用4MS取整计算。

KAO,有个会要开,一会回来!

楼主:
我用的的是定时器中断来产生标志位

在主程序里根据标志位确定接收完成.

2.我这里没有1.5字节的时间判断.
3.u8 Uart0_rev_buff[100];//com0串口接收缓冲区
4.我的定时器时间是大概估计的,没有精确计算.
5.这里用的是232口,不需要485的方向控制.

网友O:
也发我一份,谢谢

也发我一份,谢谢
thx19821018@163.com

网友P:
麻烦给俺一份,谢谢!

luckyfzl@126.com

网友Q:
谢谢

请给我发一份
fj02346@163.com

网友R:
学习一下

请问能将代码发给我一份吗?
    hfx1972@163.com
          期盼,谢谢!!!

楼主:
楼上的4位都收到了吧

网友S:
不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不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okarmdy@gmail.com

网友T:
.

请给我发一份

dglomak@126.com

谢谢

网友U(2008-08-14):
楼主 我有一些 疑问

你的串口中断里面只是开启了定时中断  却没有复位计数值  这样能起到作用吗?

楼主:
楼上看的真仔细!

我原来以为我禁止了计数器,下次在允许就应该从0开始计数呢.刚才我试了一下禁止了计数器只是停止计数再次允许的时候是接着上一次的值继续,那样的话只有计到计数器满再循环回来才能发生比较中断了.
但是在我用ST-LINK仿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发生TIM2中断的时候计数器的值不是比较寄存器的值,我就不明白是为什么了,能不能计数器是从允许计数时的值作为比较的起点加上比较寄存器的初值和计数器比较产生中断呢?
请高手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U:
我觉得没必要设为比较中断

是不是可以直接设为溢出中断就可以了  计数到上线就会产生中断  这样只要在每次接受的时候复位计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设置的比较中断  可能这个计数只是从使能计数开始的时候算起
   楼主  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  chenjinb03@163.com
 期待您的回信

网友V:
很有参考价值

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我一份,谢谢!
eddia2000@126.com

网友W:
给我发一分,谢谢!

laotong@163.com

楼主:
回35楼:这个当然可以用溢出中断

只是,我做这个程序的时候还不会用STM32的定时器溢出中断.我后来专为研究定时器溢出中断,发过一个帖子叫做STM32F单纯的TIM2定时器溢出中断试验程序

网友X:
谢谢!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X:
谢谢!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Y:
也请LZ给我发一份,谢谢

我的邮箱harlemjiajun@gmail.com

网友Z(2010-04-04):
kexd2004@163.com
很想了解下这方面

网友AA:
最近也在用modbus,麻烦给我也发送一份了,谢谢。
zhu_dongpo@163.com

网友AB:
呵呵,给我一份

网友AC:
这个程序的完整工程和通讯规约在EDN我的博客里都提供下载.
http://blog.**/sunke9/
请楼上几位移步去我博客里下载吧

网友AD:
谢谢楼主,我马上去下载看看...

网友AE(2010-09-21):
给我一份,谢谢!  94772409@qq.com

网友AF:
的确是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G:
的确的很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H:
没看太明白

网友AI(2010-12-10):
标记一下--

网友AJ: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1-03-24):
可以把这个Stm32  Modbus的工程发给我一份吗,谢谢xu.ql@qq.com

网友AK:
还不错的资料

网友:
问一下,你这个工程中的 Tim4的初始化代码在哪呢,可以给我回个邮件不 xu.ql@qq.com

网友AL(2011-05-14):
你好,可以把这个Stm32  Modbus的工程发给我一份吗,谢谢。machao7321@126.com

网友AJ:
很有参考价值的通讯程序

网友AM(2011-06-22):
請板大發一份給我謝謝
e-mail: msuntech@ms34.hinet.net

网友AN:
太感人了,楼主

网友AO(2011-09-14):
:),不错,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AP:
楼主给我发一份吧,hsbjb@163.com

网友AQ:
麻烦楼主 给我 发一份啊。项目 正需要这个

网友AR:
lz 请发我一份  hzcuiyuan@hotmail.com

网友AS:
请发一份1076288790@qq.com  谢谢!

网友AT(2011-10-18):
ydf8525@126.com,给我发一份呢,谢谢

网友AU(2011-12-10):
chenkai345@126.com发 一份过来,谢谢。。。

网友AJ:
鼓励原创

网友AK:
写的程序挺不错的

网友AV(2012-02-19):
请发给我一份。wxzan@yahoo.com.cn

网友AW:
给我也发一份吧,学习一下, wanghaibo1026@163.com

网友AX:
好贴,这种东西确实不多。楼主再接再厉,多发好帖。

网友AY(2012-03-25):
谢谢楼主,来一份
zhpwhy@163.com

网友AP:
LZ很给力,鼓励原创

网友AZ:
很给力的程序,去LZ的博客看看

网友BA(2012-05-22):
楼主哪里有完整的程序,拜读一下,136583945@qq.com,好贴啊

网友BB:
谢谢楼主的分享!给我也发一份,好吗?我的邮箱是zhangjunwei6789@126.com,主要需要例程

网友BC:
发一份给我吧,学习一下CRC
qjb129@163.com

网友BB:
楼主,您好,首先谢谢您的慷慨分享!最近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刚刚接触,有好多不懂的地方,麻烦您也给我发一份完整的例程,我的邮箱是zhangjunwei6789@126.com

网友B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学习的视频网站还不错哦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730401

网友BD:
谢谢sunke9分享,给我发一份吧。
331623439@qq.com

网友BE(2012-08-27):
说句不客气的话,楼主也就是个刚入门的水平。程序的结构和可移植性都很差,都是老师没教好。

网友BF:
地址为什么选择这么靠后?
40000起始的地址留作什么用呢?
程序没有细看,好像你的UART接收字节里有06功能码的识别,但是在处理上好像只有03功能。
是不是因为没有看仔细的缘故?
还有,把CRC放在UART外面是否更合适?UART只是单纯的用来做传输?

网友BF:
有3与6的功能,不好意思,没细看。

网友BG:
发一份给我,谢谢。
haitao10086@hotmail.com

网友BH(2013-04-28):
很实用的程序

网友AK:
非常实用的通讯程序

网友AJ:
有没有源代码,传我一份

网友BI:
楼主,给我也发一份噻,,呵呵wwm0205@sohu.com
顺便请问楼主有没有485的??

网友BI:
楼主,这个太好了,情给我发一份,wwm0205@sohu.com
谢谢啦。。。。

网友BJ:
谢谢了   版主   共享的经验不错哦    有时间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顶一个

网友BK:
楼主好火,,有空了能给我发一份吗,153848232@qq.com,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BL:
呵呵,实用啊,能给我一份么,jiangzhe8525@126.com
谢谢!

网友BM(2013-06-26):
谢谢,很不错,希望能得到一份学习一下!
378910982@qq.com

网友AC:
楼上几位,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帖子了,要工程看我给出的博客链接,要规约看5楼的回复。

网友(2013-11-13):
版主,求一份借鉴学习,在这先感谢了。978462113@qq.com

网友:
版主你有自己写的modbus主机吗?

网友BN:
我也想要一份关于485的modbus协议的例程,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459527487@qq.com 谢谢啦

网友BN:
我进你的博客怎么进不去呀!!!

网友BO:
您好,可否发我一份,正要了解MODBUS协议,谢谢了!邮箱:1499559845@qq.com

网友(2014-08-30):
楼主还发资料不?建议百度网盘上传

网友BP:
MODBUS-RTU通讯程序

网友BP:
发 一份过来,谢谢。

网友BP:
埋头苦干几年

网友BP:
很有价值的程序

网友BP:
刚刚接触STM32

网友BP:
学无止境

网友BP: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P:
请高手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BP:
可以用溢出中断

网友BP:
这个计数只是从使能计数开始的时候算起

网友BP:
定时器时间是大概估计的,

网友BP:
MODBUS通信采用总线空闲时间超时判断接受结束

网友BP:
MODBUS协议规定的是最小3.5个字节时间

网友BP:
没有复位计数值

网友BP:
主程序里根据标志位确定接收完成.

网友BQ:
谢谢楼主,共同进步

网友BR(2014-10-23):
也发一份给我,谢谢。397367187

网友BS(2015-01-26):
楼主,请问一下你程序中if((tempdress >= 0x0120) & (tempdress + Uart0_rev_buff[5] < 0x0132))中(tempdress + Uart0_rev_buff[5]是什么意思??tempdress 代表写寄存器的地址,为什么要加上 Uart0_rev_buff[5]那?!求解释

网友BT:
我最近在学习modbus rtu ,楼主讲的很好,谢谢,发我一份吧  865229950@qq.com

网友BU:
学习了 ,程序可以运行成功吗??

网友BV(2015-03-16):
wllis@qq.com  谢谢大神

网友BW(2015-04-19):
很不错,我之前也写过。

网友BX:
1010156011@qq.com 楼主重要的中断函数没有啊。能给我个完整的吗?

网友BX:
引用 网友AC:
楼上几位,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帖子了,要工程看我给出的博客链接,要规约看5楼的回复。 ...

你给的链接我复制黏贴进不去,进的不是博客,是个什么电子网站还要注册什么的。

网友BY(2015-07-16):
看完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楼主。想问下楼主从机的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是自己随便定义吗,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硬件的内存有限制的设定?

网友AC:
引用 网友BX:
你给的链接我复制黏贴进不去,进的不是博客,是个什么电子网站还要注册什么的。 ...

需要注册

网友AC:
引用 网友BY:
看完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楼主。想问下楼主从机的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是自己随便定义吗,还是要根据不 ...

是随便定义数组就可以,c语言中不需要指定固定地址。

网友BZ:
不错的资料 精简版的。

网友CA(2015-09-07):
希望给发一份,急用,谢谢! 495874924@qq.com

网友CB(2016-09-24):
1225799280@qq.com我的邮箱,给发一个完整的源码吧,谢谢了

网友CC(2016-12-12):
认真看完了代码,收益颇丰。

网友:
麻烦大哥发我一个912462076@qq.com

网友:
博客链接有问题,找不到

网友CD(2020-12-22):
huanjue2018@126.com 大神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CE:
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
66620120@qq.com

网友CF(2022-01-14):
你好,正研究这个呢,给发一份吧。谢谢!
3448787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