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MA采样ADC的11个通道,其一通道不能正确采集,请教?

楼主(2008-06-29):
一下为相关的ADC配置代码: vu16 ADC_ConvertedValueROB[12]; void ADC_ConfigruationROB(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RO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9,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0,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INT32U ADC_GetConvertValueROB(INT8U ADC_GROUP) { return ADC_ConvertedValueROB[ADC_GROUP-1]; } 试验结果:除了通道十数值错误,其余通道正确现象:1、直接在通道10输入,输出结果不正确 2、通道9输入后,通道10 输出跟着变且与通道9输出结果一样说明:1、硬件线路上通道9和10完全隔开请问发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的键盘的回车键是不是坏了?看你的帖好累呀

????

网友B:
同意

同意香版主,LZ这么帖代码是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C:
楼主不是 UNIX 下编辑的吧?

楼主:

vu16 ADC_ConvertedValueROB[12];

void ADC_ConfigruationROB(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RO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9,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0,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INT32U ADC_GetConvertValueROB(INT8U ADC_GROUP)
{
return ADC_ConvertedValueROB[ADC_GROU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