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STM32F101也有USB

楼主(2008-07-01):
刚做的东西给几个小MM去贴片,把101当103贴上去了,居然USB也可以联机。
但操作偶尔有问题,手工复位一般可以解决掉。

听小道消息说,101是阉割的103,就像奔腾的cache有瑕疵变成赛扬一样。

网友A:
。。。。。。

不会吧,多测试一些,看看出问题的概率。
另外,LQFP48的32K的芯片的SPI接口是否也会有2个(一个被阉)?

网友B:
要小心啊

楼主的情况有可能是生产出来的103芯片,在做测试时过了101的测试但没有过103的测试程序,所以被打上101的标记出货了。

我们的测试是很严格的,要保证在所有温度范围、电压范围等多种条件下都符合要求,才能出厂;所以你现在能用的不一定以后能用,在室温下能用的不一定高温下能用,3.3V供电能用的不一定3.0V供电也能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哈哈~~~~~

网友A:
看来要101支持USB接口只能用IO口模拟了

楼主:
IO模拟,都是给AVR的那个东西诱惑的

做产品还是免了吧,当作学USB spec的教材还不错

楼主:
我做了几十套,90%可以枚举成功

确实给人无限的遐思啊,哈哈

网友A:
枚举成功?

通信中出错的概率呢?
90%的概率的话,偶铁定是不会这么用了

楼主:
我测试的数据量只有几百K的数据下载

我测试的数据量只有几百K的数据下载SPI Flash里去
那10%不好,是整机电流超标,我暂时没时间去找原因

网友C:
估计是101是用103的核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