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的价格也不错

楼主(2008-07-03):
32位mcu,除了cortex m3,pic32的价格也不错啊.

PIC32MX320F032H 官方千片价格23元

主频 40MHz
性能 1.56 DMIPS/MHz
32k flash
8k ram
16*10bit adc
5个16位,1个32位定时器
5捕获,5 pwm
2 -UART
2 -SPI
2 -I2C
2 模拟比较起
TQFP 64封装

64脚,2 -UART 2 -SPI 2 -I2C 才23元,和stm32有一拼啊

楼主:
查了一下stm32的报价

查了一下stm32的报价

stm32的价格还是要好一点.

这么好的东西,

推广速度太慢了

网友A:
Re

10bit的AD感觉没什么用阿..
12位也是入门级..要像C8051F那样来16、24的就爽了..

网友B:
Re:AD

AD 位数越高越好吗?如果你的采样输入不稳、外围电路不好、滤波算好不好,AD采样值只会抖的更厉害!
做产品的宗旨不是什么都要用最好的,除了性价比,适用就好!

网友B:
PIC的价格还可以更便宜

联系过PIC代理商的都知道,他的管网价格仅供参考,实际批量价格可以在这基础上8折,甚至更低..

网友C:
4楼:pylmelon

当然是AD位数越高越好了,最起码我可以把12位当成10位用啊
但10位想当成12位用的难度就很大了

楼主:
pic32的运算性能比stm32好一点

pic32的运算性能比stm32好一点,

性价比不如stm32.

STM32F101R8T6力源报价22.84.

STM32F101R8T6外设还多一点,而且是64k flash.

不知道,pic的实际价格和参考价会有多大差距.

不过,感觉二者应该差的不多,

有pic32多一个选择.

网友D:
我很讨厌拿DMIPS来说事

ARM CM3号称1.2 DMIPS/MHz
后来AVR32 吹1.3X DMIPS/MHz
再后来PIC吹,性能 1.56 DMIPS/MHz

网友E:
同意LS,我也很讨厌

低速下吹个P啊?
要性能的话谁考虑这个?

价廉物美才是王道!!!

楼主:
性能标识,谈不上吹吧?

性能标识,谈不上吹吧?

你可以忽略性能标识,但不要认为人家的性能标识就是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