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GPIO操作疑问

楼主(2008-07-04):
谁能说说这两个函数的区别是什么?

u8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u8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如果一个引脚设置成输出,通过函数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读取的是该引脚端口上的电平还是外部引脚上的电平??

即一输出引脚输出1,该引脚上被外部强制拉为0,那通过
u8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读的的将是0还是1?

请指点~~~~~~

网友A:
读 都是读取引脚电平的

楼主:
谢谢xwj

“ 读 都是读取引脚电平的”

是这样的话对于既是输出又是输入的GPIO,只需要把它设置成输出方式就行了吧??不需要在读或写之前重新设置下GPIO输入/输出方向??

网友A:
IO的电平当然还要看外电路怎么接的了,单不管怎样,

读 都是读取引脚电平。

想做输入,当然是把输出关掉或设为弱上拉,由外部的低阻抗来驱动引脚
而要做输出,当然是设置成输出方式,由内部的低阻驱动器去对外驱动
而内外都是低阻抗时,当然就只能看谁的力气大了,搞不好就是两败俱伤了:-)

网友B:
读GPIO时即可以读取内部寄存器的值也可以读管脚的值

STM32没有既是输出又是输入的GPIO,做为通用I/O口要么配置为输入要么配置为输出,STM32中没有所谓双向配置。

如果需要双向操作,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的形式,因为当I/O口配置为输出(包括推拉输出和开漏输出)时,内部的输入电路始终是连接到管脚上的,这样在输出时始终可以读回管脚上的状态。为了区别,输出寄存器的数值也可以被读出,在管脚状态和输出寄存器的数值不一样时,这个功能是很有用的。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第7.1.8节中的这张图,GPIO_ReadOutputDataBit()执行的是对左下角的Output Data Register(输出数据寄存器)的操作,而GPIO_ReadInputDataBit()执行的是对右上角的Input Data Register(输入数据寄存器)的操作。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操作是不一样的,有时读出的结果也可能不一样;例如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并输出“1”,当外部线路把端口拉低时,GPIO_ReadInputDataBit()返回“0”而GPIO_ReadOutputDataBit()返回“1”。

楼主:
谢谢香主,讲的很清楚了。

我具体操作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