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STM32的IO口操作速度能到多快?

楼主(2008-07-08):
在一次输出操作后,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后才会出现在引脚上! 在资料里没找到相应的说明!

楼主:
也就是4个时钟周期后出现在IO上?

网友A:
不好说什么时候真正有输出

但具体什么时候好像并不重要,只要指令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我对速度有要求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没有这么严格的作过,所以没有仔细研究过。

CPU主频为72MHz时,一个时钟周期为13.89ns,两个时钟周期为27.78ns,三个时钟周期为41.67ns,四个时钟周期为55.56ns,什么应用要求这么严格?

楼主:
模拟外部总线!

需要知道详细的时间参数,那样才好详估性能.要测到几十个ns,手里这个示波器有点儿困难!

网友A:
STM32有带外部总线的型号,不必模拟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没有有外部总线的型号啊!

而且很多时候模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