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中断和事件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EXTI的模式(MODE)配置成Interrupt后,能产生中断, 而模式配置成Event后,没有产生中断, 那如何判断Event发生了,我读了EXIT->PR,好象没有用, Interrupt和Event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发生外部事件时,STM32标记Event,如果允许中断则产生Interrupt

产生中断的必要条件是中断被允许。

请问你是如何初始化EXTI的?

楼主:
回香主

exit confi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 EXTI_Lin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我就是不想产生中断, 只是需要引脚电平变低后, stm32 能在PR中记录,然后去查询PR,看引脚电平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