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MA 数据宽度问题

楼主(2008-07-12):
使用ADC1采样,然后传输给USART1,遇到的问题是,ADC1->DR是16位有效宽度,而USART1->DR是8位有效宽度,怎样设置DMA参数,能进行16位到8位的传输,也尝试设置不同的参数,不管怎样USART接收到的数据都是低8的
我看了参考手册,没看明白,例程中没找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哈哈,牛头不对马嘴,你的要求满足不了

ADC的16位数据寄存器必须在一个操作中读出,而UART传送16位数据需要分别写2次数据寄存器,而且2次写之间必须有间隔;你的要求满足不了。

网友B:
DMA也不能从外设到外设呀。。。

网友C:
理论上是能从外设到外设的,只要数据字长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