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外部总线的STM32的总线片选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FSMC 总共有NE1~NE4四个外部片选,但它们和CF,PC卡,NANDFLASH的片选是共用的一共有5个脚. 除NE4外全都复用,  我想问的是: 当这些所有都用的时候如何去区分我到底是在操作那个设备,用地址线去区分么!但这些块都有不同的地址!
有点儿迷惑,英文的参考也没写太明白(本人英文水平实在有限!)不知有没有中文参考

网友A:
一条片选线只能接一种存储器

这样片选线即可区分要操作那个设备。

网友B:
能不能接别的外部设备

能不能接别的外部设备,比如外扩打印机(8位数据,片选线,根据不同的地址访问相应的寄存器)
我感觉现在的出的ARM芯片,还不如以前的51

网友A:
回3楼:当然可以

你感觉现在的出的ARM芯片,还不如以前的51,是因为你还不会用AR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