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发送问题.

楼主(2008-07-14):
STM32调试CAN,无法在TX pin 看到数据,老是上图左下角的提示(MDK):
TX pin disabled

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个需要设置那个寄存器?

引脚我也初始化了: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

楼主:
回复版主

我用示波器看过了不行才注意到上图对话框里的Tx pin disable

怎么才能把它设置为 enable? 然后我再用示波器看一看

楼主:
其它相关窗口

网友B:
注意一下你的管脚是否需要重映射

楼主:
端口重映射了,还不行,这个应该不是端口重映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是否要使能AFIO时钟 ?

楼主:
这个也使能了,现在就这个没使能

TX pin disabled

引脚初始化: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D:
我的代码,肯定可以运行

IO口初始化部分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CAN初始化部分: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5;
    Error =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if (Error == 0)
        return FAILED;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楼主:
我的代码和你的一样,现在是

Tx pin disable,这个怎么使能?我查过相关寄存器了,只想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让
Tx pin enable

楼主:
香版主,请指点.

网友A:
对不起,没玩过,我不会CAN

楼主:
我只问个寄存器设置问题啊

如何设置才能让Tx pin enable

帮我问问好吗?谢谢

网友D:
请问你的时钟配置了没有?

请贴出你的时钟配置程序。

楼主:
时钟初始化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配置外部高速振荡器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GPIOA and GPIOC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
  RCC -> APB2ENR |= 0X00000001;     //
  //================

网友D:
你漏了AFIO使能

如下设置GPIO的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楼主:
回ST_ARM,谢谢你帮我

RCC -> APB2ENR |= 0X00000001;     //这个就是AFIO使能啊?

怎么让Tx pin disable,
变为Tx pin enable?
我想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不过就是找不到在哪个寄存器设置

网友E:
参考ST提供的例子

参考ST提供的例子,跟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应该不难的。印象里,ST也提供了Keil环境下的例子。

楼主:
我就是按照ST的例子改的,发送就这一点绊住了.

还望大家给我提个醒!谢谢

网友F:
希望英蓓特能出个nomal模式的例子

楼主:
谢谢

学习了,试一试先

网友G:
很明显有问题

很明显有问题

看你的GPIO配置应该是想把CAN映射到PORTD
你的时钟却是使能PORTA.
另外也没看到把CAN映射到PORTD的代码啊

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你到底是把CAN放到PORTA还是放到PORTD

楼主(2009-10-23):
这个到底有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