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VD 有什么用?

楼主(2008-07-14):
我想利用PVD做电池切换,系统掉电时PVD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切换到外部电池,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只要你的系统能够维持到切换至外部电池;还有就是要把电源干扰的因素考虑进去。

楼主:
回香主,我试过了,掉电时PVD没有中断

网友B:
pwr_cr 寄存器中PLS[2:0]用来设置掉电阀值电压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对不对

PVD config:
PWR_PVDLevelConfig(PWR_PVDLevel_2V9); // 2.9V
PWR_PVDCmd(ENABLE);

NVIC:
    // Enable the PVD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PVD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PVD IRQHandler: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SET)
    {
        GPIO_SetBits(BAT_CTRL); // 电源低于2.9V接通外部电池
    }
}

以上程序经过测试好象不起作用,不知是什么问题,还是PVD根本就不能用来从电源切换到电池供电,请高人们指点

楼主:
顶一下,没有人帮我看看?

网友(2011-05-31):
你们能不能给个例程啊。
我用官方的怎么死活不进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