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大家,如何在IAR下用JLINK调试STM32。

楼主(2008-07-14):
开发环境:IAR4.42+JLINK V6(全功能)+EK-STM32F。
请问:
1.在JLINK调试方式下、在JTAG接口下,在FLASH中可以设置几个断点?
2.在JLINK调试方式下、在SWD接口下,在FLASH中可以设置几个断点?
3.能用RDI方式调试STM32吗?如果能,请问可以设置几个断点?
最近做这个弄了好久不成功。请教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A:
crotex内核支持6个断点

其实有必要这么关心断点数量吗?

网友B:
re

1.没试过.自己可以试.
2.没用过.自己可以用.
3.不能用RDI方式~

如果你有license,你可以进去看.没有STM32这个器件.

网友C: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

楼主:
我试了,怎么只能设一个断点啊?

我试了,怎么只能设一个断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