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用作复用功能时的时钟设置注意要点

楼主(2008-07-15):
近来碰到很多客户在使用STM32的外设时,由于IO口被用作复用功能,但是外设的初始化正确,GPIO口初始化正确,外设的时钟也已开启,但是外设无法正常运行。
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大多数使用者多没有设置,就是某个IO口被用作外设的接口时,需要开启IO口的复用功能的时钟,即进行外设、IO的时钟使能时,需要如下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x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x and AFIO clock enable */
x --- 为对应的GPIO口,如:A、B、C、D、E。

希望用户在使用时,注意该要点!

网友A:
还好我一看寄存器里有个AFIO的时钟使能

就知不使能它肯定不好使,要不然出了问题可真是很难找啊!

网友B:
AFIO的时钟使能

  AFIO的时钟使能,什么时候是必须的,什么时候不需要?
  有人说,在使用串口时,没有使能AFIO的时钟,串口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太及时了

多谢了,我说怎么不好用那!如果AFIO时钟不设置,软件仿真没问题,硬件仿真就不行了,一直找不到原因,这回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D:
haha!就是它了

以前吃过亏!!

网友E(2008-08-27):
我串口,定时器,AD不设他也照常工作啊 ?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F:
版主来解释一下

急需版主来解释一下

网友G:
关于GPIO端口复用功能的使用

需要使能AFIO时钟的基本原则是:使用到技术参考手册(RM0008)第7.3节介绍的功能所涉及的管脚时,应使能AFIO时钟。但具体哪些情况一定要开启AFIO时钟,手册上确实讲的不清楚,我正在与总部的工程师沟通,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

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只要使用IO管脚的复用功能时,始终开启AFIO时钟!

网友E:
看来版主也不是很清楚这块内容

网友G:
搞清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用

我注重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是明白背后的原理,如果原理一时搞不清楚,只要不影响应用,就只好先缓一缓。

我在9楼已经说过,我正在与总部的工程师沟通,等有了结果再回来向大家汇报。

网友E:
呵呵

感谢热心的版主

网友H:
同问:我也觉得只有使用到了remap以及

外部中断,还有很少人用到的Cortex-M3的SEV指令时才需要打开AFIO时钟

网友I:
超过一个复用功能怎么选择

翻遍手册没找到说明,

网友I:
看ST的库

在那个conf.h里开启外设,打开同一个端口上所有复用的外设,并且都初始化(初始化外设,初始化GPIO,开启外设的时钟,开启IO口复用功能的时钟),会有什么后果,总线fault?
芯片设计时为什么不考虑用多路开关,用户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

网友F:
没交代明白

需要权威来解释一下

网友G:
任何时候一个管脚只可能有一种功能

实际应用中不可能有一个管脚有超过一个复用功能的情况,所以14、15楼的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你不幸作了15楼说的事情,我很难说清楚有什么后果,至少芯片本身不会损坏,但如果你的外围电路因此误动作造成芯片损坏,只有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才能知道了。

网友I:
我想问的是在多个复用功能间选择的问题

按照你们的库,初始化外设和IO,开启时钟,开启外设就可以用了。多个复用功能间选择一个,禁止另外的没有说明,翻遍你们的手册也没找到说明。

网友G:
哈哈,常识性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理解“任何时候一个管脚只可能有一种功能”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常识性的基础,“只能选择管脚的多个复用功能中的一个,禁止其他复用功能”也就是一个基本常识了,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好像不必在手册里明确说明吧。

打个比方,芯片需要加电才能工作,但手册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因为没有必要。

网友I:
可能我意思没表达清楚

我想问的是怎样选择其中一个功能 ,你们的库是这样用的,初始化外设和IO,开启时钟,把外设映射到APB总线上,这就代表这个外设被激活了,你们的手册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G:
一个外设经过配置输入的时钟和初始化后即被激活(开启)

如果需要使用该外设的输入输出管脚,则需要配置相应的GPIO端口。

STM32的输入输出管脚有下面8种可能的配置: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对应到外设的输入输出功能有下述三种情况:
 一、外设对应的管脚为输出:需要根据外围电路的配置选择对应的管脚为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二、外设对应的管脚为输入:则根据外围电路的配置可以选择浮空输入带上拉输入带下拉输入
 三、ADC对应的管脚:配置管脚为模拟输入

这一点在手册中没有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已经要求写手册的人在下一版本的手册中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