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USB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stm32f的USB有两个中断,一个叫高优先级,一个叫低优先级,USB部分有CTR、PMAOVR、ERR、WKUP、SUSP、RESET、SOF、ESOF等中断源。
那这些中断源与两个中断是如何对应的?如何动作?

我试过USB Mass的例子,不要高优先级的中断程序CTR_HP,表现功能也是一样的。
而且观察低优先级中断里面包含了高优先级CTR_HP的所有代码。

这带来一个问题,如果CTR_HP抢断了CTR_LP,会导致CTR_HP这部分处理程序的重入。
而Mass Storage功能的主要处理程序都在这里面!!!!

网友A:
我的理解

高优先级中断源:Isochronous and bulk (in double buffer mode)
其他的中断源都是低优先级。
usb fw library的manual中有简要提到。
关于中断嵌套,
多个EP之间可能会发生中断抢占,
但由于各个EP只处理一种功能操作,不会发生代码重入。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