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xC(DE)中使用8位NAND FLASH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不用的引脚可以做为普通GPIO使用吗?

像类似的D8~D15、A0~A15、A18~A25,还有一些NOR/PSRAM信号。

闲置的话就太可惜了

楼主:
另外INT2 INT3这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好像也没看到有叙述

NCE2 NCE3想必应该是NAND片选信号了

网友A:
STM32所有的功能管脚都可以作为GPIO

只有少数一些有局限,如接晶振的管脚作为GPIO时驱动能力较弱。

像类似的D8~D15、A0~A15、A18~A25,还有一些NOR/PSRAM信号管脚,都可以作为GPIO使用。

INT2、INT3的问题,我要查查再回答你。

楼主:
斑竹误解我的意思了

因为使用FSMC,怕与之相关的管脚有特殊规定。

因为我想用NAND FLASH 8BIT 方式,这个方式使用了D0~D7,那问题是D8~D15会不会不能作为GPIO使用,这个问题在DATASHEET中我没找到,可能是ST高估技术人员的能力了。

楼主:
这个问题有确切答案吗?

网友A:
STM32F10xC(DE)中使用8位NAND FLASH时其它管脚可以做GPIO

所有管脚在芯片复位后默认是GPIO模式,当启用相应管脚的复用功能后,这些管脚才变成功能模块的管脚,并失去默认的GPIO功能。在PC Card/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的位5:4 PWID用于选择NAND Flash的数据线宽度,当选择8位数据线宽度时只会启用D0~D7的复用功能,而不会启用D8~D15的复用功能,所以D8~D15对应的管脚仍可以作为GPIO使用,其它的管脚也有相同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