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天理了!STM32的定时器怎么这样啊?

楼主(2008-07-15):
想用TIM的外部时钟模式1的下做脉冲计数,可是仔细看了触发源很郁闷

TS[2:0]:触发选择
这3位选择用于同步计数器的触发输入。
000:内部触发器0(ITR0),TIM1
001:内部触发器0(ITR1),TIM2
010:内部触发器0(ITR1),TIM3
011:内部触发器0(ITR1),TIM4
100:TI1的边沿检测器(TI1F_ED)
101:滤波后的定时器输入1(TI1FP1)
110:滤波后的定时器输入2(TI2FP2)
111:外部触发输入(ETRF)

为什么使用外部只能用通道1和2和ETR触发?假设我想用通道3或者4呢?晕!!现在就是想用这两个引脚。。。。好多引脚都固定了

网友A:
看是否可以重映射下

楼主:
映射更惨

要是映射的话一下映射走4个,更郁闷

网友B:
楼主的天理是什么?

网友C:
多谢LZ及时提醒啊

自己粗心,没看仔细看,还好PCB没发出,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确认一下:
STM32F103C8的第29脚TIM1_CH1应该可以用于脉冲计数吧?
单一26脚TIM1_CH1N用于PWM输出没问题吧?

楼主:
应该OK

主要是脉冲输入有限制,PWM和输出比较等输出1到4通道都没问题,我们这两块板都发出去了才发现,郁闷。。希望引起大家注意,要不PCB行业又要创造GDP了

网友C:
TIMX_CCER?

好像没有CC4NP和CC4NE位,要注意一下
呵呵,说没天理是太夸张了,不过确实值得注意一下,这些地方比较容易惯性思维

网友D:
脉冲计数

脉冲计数只能从ETR输入

网友E:
脉冲计数

提醒的好啊!
建议:如果脉冲计数的频率不是很高的话(10K以内),考虑使用外部中断方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