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CB中25脚USART_CK有什么用?

楼主(2008-07-16):
STM32F101CB中25脚USART_CK有什么用?资料上没找到。
谢谢!

网友A:
STM32的USART模块可以做同步传输,同时输出时钟信号

在同步传输模式下,USART_CK用于输出时钟,见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24.3.8节USART synchronous mode,其中的SCLK管脚就是这个USART_CK。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