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环境下选Ulink2还是选J-LINK V6.0?

楼主(2008-07-16):
准备试用一下STM32,但不知选那种工具较利于开发,价钱不区

谢谢

网友A:
购买MDK时包含ULink2

不必费心选哪一个。

网友B:
用MDK的话还是ulink2吧

楼主:
.

主要考滤是那个更利于开发,好像Ulink2只能设两个断点?这大大不爽啊

网友C:
设断点是由芯片本身决定的

与仿真器无关,比如cortex-M3核支持6个断点,那么就可以设6个,但是ARM7,9的片子只支持设两个硬件断点,那么就只能设两个,但是软仿真可以设无数个断点

网友D:
程序大的话用jlink,不大的话用ulink

ulink速度根本没法和jlink比,但mdk兼容jlink不太好,调m3核mdk不能用rdi方式的jlink来调。mdk调arm7/9用jlink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

谢谢楼上几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