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emhandler不太理解

楼主(2008-07-17):
比如 stm32f10x_nvic.h里的这段:

/* System Handlers -----------------------------------------------------------*/
#define SystemHandler_NMI            ((u32)0x00001F) /* NMI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HardFault      ((u32)0x000000) /* Hard Fault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MemoryManage   ((u32)0x043430) /* Memory Manage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BusFault       ((u32)0x547931) /* Bus Fault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UsageFault     ((u32)0x24C232) /* Usage Fault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SVCall         ((u32)0x01FF40) /* SVCall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DebugMonitor   ((u32)0x0A0080) /* Debug Monitor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PSV            ((u32)0x02829C) /* PSV Handler */
#define SystemHandler_SysTick        ((u32)0x02C39A) /* SysTick Handler */

还有stm32f10x_nvic.c里的这一段:

void NVIC_SetSystemHandlerPendingBit(u32 SystemHandler)
{
  u32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IS_SET_PENDING_SYSTEM_HANDLER(SystemHandler));

  /* Get the System Handler pending bit position */
  tmp = SystemHandler & (u32)0x1F;
  /* Set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Handler pending bit */
  SCB->IRQControlState |= ((u32)0x01 << tmp);
}
查cortex的参考手册也没弄明白
我现在连个明确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因为完全糊涂的一塌糊涂
NVIC把我整惨了

网友A:
STM32由两部分构成:1)Cortex-M3内核 2)周边设备

Cortex-M3内核是ARM公司提供的,NVIC也包含在其中;片上的所有外设和供电部分是ST在Cortex-M3内核之外设计加上去的。

中断源也包含两部分:1)Cortex-M3内核定义的中断,2)ST设计的外设自己产生的中断。

诸如“硬件错误”、“存储错误”、“总线错误”等都是Cortex-M3内核定义的中断,ARM公司把它们命名为System中断,它们对应的处理程序自然就是SystemHandler。这些中断源,在STM32F10xx技术参考手册中的表35中以阴影标出。

其它由ST定义的中断事件是由ST命名的。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楼主:
谢谢

#define SystemHandler_NMI            ((u32)0x00001F) /* NMI Handler */
里面
(u32)0x00001F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目前我没有答案

为什么你要了解这个?即使不知道好像也不影响使用吧?

我可以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