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LITEU05的RESET脚上拉电阻和对地电容数值?

楼主(2008-07-18):
ST7LITEU05的RESET脚上拉电阻和对地电容数值分别取多少比较好?
规格书里面没有推荐的值啊?
我换不同的值,有的值上电复位不工作。
现在电阻用47K,电容用1000pF还可以。
电阻47K,电容0.1UF不工作。
为什么呢?哪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芯片没完全掉电?

你试试在上电前,将电源和地短接一下把板上的电放完。再重新上电后看行不行?

楼主:
实验了还是电阻47K,电容0.1UF不可以。。。

电阻用47K,电容用1000pF每次都可以。
ST有没有推荐值啊???

楼主:
以前用PIC的,对电阻电容没这么敏感啊.

说明一下:我设定了LVD是3.5V.
问题是:如何选择电阻电容和LVD配合来让上电复位可靠?
版主解释一下。。。

网友A:
LVD

LVD好像没有说需要什么配合来使用的说法。当你RESET引脚上没有外部复位电路的话,就必须打开LVD以保证MCU能够正常复位。搂住可以试试看的,把你的外部复位电路去掉,打开LVD,系统是可以正常复位的。

楼主:
我详细说下这个过程:

我那个电路就是接了上拉电阻(接到5V)和对地电容,没有接其他东西了。
在烧录程序时候设定LVD为3.5V, 把烧好的MCU放到板子上上电,
如果电阻47K,电容0.1UF就不启动,程序不工作,
但是如果换电阻用47K,电容用1000pF就启动,程序工作。
为什么这2个电阻电容那么敏感?

我的目的就是只要MCU有+5V电压,程序应该开始工作。
该怎么办才很可靠(一有5V电压就工作)?

网友A:
进ICC模式了?

难道是误进ICC?

你把ICCCLK和ICCDATA分别用5.1K或10K电阻上拉,再试试看!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用小电容,比如0.01u

以前使用U09时,0.1u不行,AE说要用0.01u或者更小的

楼主:
不是进ICC mode,都上拉了电阻啊,是上电不启动.

为何不可以用0.1uF的电容,理由是什么啊?
我只要换个小的电容,1000pF就每次都可以启动,0.1uF就不可以。
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这么敏感???

网友C:
楼主能否用示波器看看Reset引脚上电时的波形

你这种情况很奇怪,我想看看这个波形。

另外,如果你能只在芯片中放一个最小、最简单的程序(比如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后点亮一个LED),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请看下面波形,哪个好?为何?

楼主:
还有一张。

楼主:
上面2张重复了。这里是另外一张。

网友C:
两张图的显示条件不一样,不好判断

你可以自己量一下,信号从0V上升到最高端的70%时的时间是多少。例如,信号的最高端为5V,则测量从0V上升到3.5V时所经过的时间。

楼主:
100nF电容时间3.2ms,1000pF电容时间320us.

请看测量波形

网友A:
47k 220nf,上电复位成功

上拉电阻47K,电容220nF,多次上电掉电均能可靠复位开始工作。(测试程序设定PA2口控制led亮灭以观察程序复位运行情况)。

附上电复位时reset引脚的波形图,可以明显看出,电压上升的时间比楼主用100nf时更长。所以理论上和目前我的测试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不会因为100NF的电容而导致无法正常上电复位。

楼主能不能贴出你的整个原理图

网友A:
去耦电容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你上面说你的电路就只有在复位脚加了电阻和电容,其他什么都没有,那电源和地之间的去耦电容你加了么?如果你其他什么都没有加的话,那么目前看来你的电路和我的电路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少了去耦电容。加个103或者104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C:
楼主16楼的波形很奇怪,好像你的电源有问题?

为什么波形的开始是一个非常陡的上升沿,随后是一条斜的直线?

楼主:
不好意思,是RESET脚除了上拉电阻和电容后什么都没有。

电源和地之间接了退偶电容的。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换了一个新的MCU, 这一个MCU接104电容反复实验启动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MCU不可以,是不是MCU一致性不好啊?

回19楼,非常陡的上升沿处刚好是3.5V(我设的LVD电压,巧合?)。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7805出来的,检查过。

楼主(2008-09-12):
试产了570个,发现8个有时候上电MCU不工作

有5V电压了,但是MCU不开始工作,上电10次约3次不工作。
RESET脚电阻用47K,电容用1000pF.LVD设置3.5V.
各位有没有类似问题啊,很担心在客户那里现在可以启动的产品又不可以了。

楼主:
试产了570个,发现8个有时候上电MCU不工作

RESET脚接的电阻是47K,电容1000pF.
担心用户用的时候现在测试可以的又不可以开机启动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实际一直都存在,以前样板数量少,不明显,现在量产问题更加突出了。

网友D:
请楼主把整个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请看图片。

网友C:
请将PA1和PA0对调一下

图上没有显示,不知道你的PA1接到了哪里,但至少从可以看到的电路看,电容C11导致复位期间PA1不是高电平。

请看数据手册,要求ICCCLK必须在复位期间保持为高电平,否则有可能错误地进入ICC调试模式。

请不要同一个问题多次发问,谢谢!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转到另外一个帖子里面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