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确认下STM32的Ivdd

楼主(2008-07-19):
因为很多芯片,包括ARM标称的电流都为单电源管脚电流,每个VDD或VSS的电流可达80~100mA。
看STM32是总的VDD或VSS为150mA,扣除芯片最大内部功耗,外部驱动电流只有100mA左右。总觉得好小,麻烦确认!

网友A:
STM32不是功率器件,不能提供大功率的电流输出

你的理解正确。

你说“很多芯片,包括ARM标称的电流都为单电源管脚电流,每个VDD或VSS的电流可达80~100mA”,不知道是指哪家的ARM芯片,请推荐几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