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最大的IO数量?

楼主(2008-07-20):
资料上说最大IO引脚为80 PIN,可以仔细一看没有呀,BOOT1固定占1PIN,JTAG最少5PIN,也就是说,100引脚的STM32最大的可用IO数也就是74了?

网友A:
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不要想当然

100引脚的STM32最多可以有80个GPIO,如下:

PA0~PA15
PB0~PB15
PC0~PC15
PD0~PD15
PE0~PE15

JTAG的5个管脚分别与PA13~PA15和PB3、PB4复用。

网友A:
STM32F103xx LQFP100 管脚图

请楼主自己数一数: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587.pdf

楼主:
版主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可能有的情况下不能没有JTAG调试接口,BOOT1好象也是复用,也不能被释放用来做IO吧!象FREECALE单片机的调试线就是独立的,不占用IO

网友A:
最终产品中一般JTAG调试口是没有用的,空着也是空着,为什

最终产品也都是从内部Flash启动,而从内部Flash启动时BOOT1管脚也是不用的。

综合起来,在最终产品中你可以最多使用80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