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怪了jtag能发现器件但是调试不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7-20):
自己做了一块103的板子玩
但是发现jtag出现了问题
能发现器件,但是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相关图片如下:

我的jtag是按照demo板子连接的

楼主:
奇怪

我的这套开发工具在英贝特的板子上工作正常
正常调试
但是在我这块板子上跑不起来

网友A:
这样试试看

1、手工复位,可确认是否复位不良
2、换STM32F芯片,确认是否芯片坏

楼主:
可是我找到片子了

jtag检测的到
应该片子是好的吧

网友B:
21不说

不支持keil调试cortex吗?iar可以.
hjtag可以发现内核

楼主:
我一直在用ulink+keil调

开发板是可以调的
但是我这块板子却有问题,检查过板子供电,jtag连线都测试过了
没问题啊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呵

TREST TDI  TMS  TCK  TDO  不需要另外外部上拉吧芯片资料手册里面说是有内部上拉的。

能检查到片子应该说明不是jtag端的问题吧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楼主使用的是哪一款调试器

ULink、JLink、ST-Link2或H-JTAG?

把你能够工作的调试环境搬到这个新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D:
LZ 用uilink是能发现内核,但确实不能调试

这是keil人为的限制, 通过某些非法操作是可以实现ulink调试CM3的,但稳定性很差, 操作方法请到google里找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同仁帮助

开发板我用ulink1 +keil调
一直工作正常

同样的调试工具在我刚做的小板上又上述的问题

估计是目标板的问题
可是却找不到症结所在
郁闷ing

网友C:
把你自己做的小板的电路图贴上来

你要确保实物与电路图是一致的,我们见到很多人说图纸没有问题但始终调不出来,结果往往是板子焊接错误。

楼主:
嗯,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就这块小电路都看了快一天了

效率低下呵
如果能看到器件是不是可以证明不是jtag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E:
如果JTAG接口能够读取到JTAGID的话

至少说明TMS,TCK,TDO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是板子上的VDDA管脚有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