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736编译结果大小超出范围了

楼主(2008-07-21):
香版,我写了一个程序,程序倒是不大,但是数据太多了,编译的结果大于256K,IAR FOR ARM442产生不了结果!斑斑我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软件没有这个大小限制的,比如KEIL的
弱弱的问下,IAR FOR ARM无限制版的软件正版要多少钱啊

网友A:
正版的IAR和Keil的MDK都没有代码大小限制

网友B:
都是32K限制

如果你的程序量比较少的话,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数据不放在程序里,程序读取数据的时候只是通过一个指针来读取。
编译完成后,再把程序和数据并在一起。
GCC是没有限制的,而且测试下来,效率并没有低很多

楼主:
有限制的吧

不是的吧,IAR的好像有限制的吧

我的那个程序里面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搞都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