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固件库说明与手册对应不上

楼主(2008-07-21):
固件库上列出的各种模式,和手册上对应不上
如“TIM1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对应与手册上是哪种模式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说明中,如TIM1模式选择中,“TIM1 中间对齐模式2 计数模式”到底是那种模式,

网友A:
这个固件库的说明确实写得不好

这个TIMx_OCMode实际上对应于TIMx_CCMR1和TIMx_CCMR2寄存器的OC1M、OC2M、OC3M和OC4M域,他们的对应关系是(y=1、2、3或4):
TIMx_OCMode_Timing:OCyM = 000   冻结。输出比较寄存器TIMx_CCR1与计数器TIMx_CNT间的比较对OC1REF不起作用。
TIMx_OCMode_Active:OCyM = 001  匹配时设置通道1为有效电平。当计数器TIMx_CNT的值与捕获/比较寄存器1(TIMx_CCR1)相同时,强制OC1REF为高。
TIMx_OCMode_Inactive:OCyM = 010  匹配时设置通道1为无效电平。当计数器TIMx_CNT的值与捕获/比较寄存器1(TIMx_CCR1)相同时,强制OC1REF为低。
TIMx_OCMode_Toggle:OCyM = 011  翻转。当TIMx_CCR1=TIMx_CNT时,翻转OC1REF的电平。
TIMx_OCMode_PWM1:  OCyM = 110  PWM模式1
TIMx_OCMode_PWM2:  OCyM = 111  PWM模式2

如果你要使用PWM模式2,则选用TIMx_OCMode_PWM2。

如果需要选用“中间对齐模式2计数模式”应使用TIM_TimeBaseInit()函数中的TIM_CounterMode指定,或使用TIM_CounterModeConfig()选定,设定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_CenterAligned2。

楼主:
什么时候有新版的固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