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的问题 香水请进!!-

楼主(2008-07-22):
我在跑ST带的ADC例程时候,像ADC1_DMA和AnalogWatchdog这两个例程,扭转板上带的电阻器,但ADC1->DR里的值没有变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大虾们啊,香水啊.

网友A:
看不懂

不知道您问的啥,不容易回答.请先确定您的程序是否执行了AD,再确定是否申请了DMA.只能通过断点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B:
ST的例程是依据ST的评估板作的,你用的是什么开发板?

如果硬件不同,不改软件如何能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