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 关于32F103VE

楼主(2008-07-23):
斑竹, 32F103VE, 现在两产了没有,

在南京好买不好买, bug 多不.

时间特紧, 没有用过stm32, 不知1周能上手不?

楼主:
103VE

103VE的ADC , 在DUAL MODE下, 采用FAST INTERLEAV
可以用2个ADC作以个高速的2MSPS的ADC,

103VE, 有3个ADC,  能不能3个ADC作FAST INTERLEAV来实现
1个3MSPS的ADC呢,

另外, 如103VB系列的只有2个ADC,  不知这个系列的ADC是否支持
fast interleav 呢?

愚蠢的问题, 请大家给解答下.x
谢谢

网友A:
已经量产,请提前订货

一周能不能上手,不是我说了算,我不知道你是菜鸟还是高手。但如果你不是高手,基本不可能在一周学会。

关于Bug,ST网站上有已知Bug的清单,请自行下载。

网友A:
STM32有2个或3个ADC模块的型号都可以实现快速交叉采样

每次ADC采样转换的最短时间是14个ADC时钟周期,快速交叉采样是指一个ADC模块开始采样的7个ADC时钟周期之后另一个ADC模块开始采样,这样可以实现2M的采样转换速率;第二个ADC模块是在第一个ADC模块采样转换进行到一半时开始采样转换,加入第三个模块并不能使这个时间提前,所以不能使用三个ADC模块进行快速交叉采样,因此也不能进一步提高对单通道的3M采样转换速率。

楼主:
我觉得也是, 因为14也不是3的倍数

楼主:
另外,请教下香版

如果按2MSPS的速率采样,  一次产生32b的数据, 2个字节,

如果连续采样4mS, 产生8000个点, 16KB的数据,  当8000个点
全部采集完毕时,  STM32的DMA, 能否把这16KB的数据全部放到
我指定的连续SRAM空间,  通过USB把数据传送的PC上,

USB好像不支持DMA,  不知传送16KB, 速度有多快?

这样的要求STM32F103VBT6, 20KRAM,  不知能否实现

似乎很勉强.

网友A:
STM32F103VBT6通过USB传送16KB数据很容易

按较慢的传输速度算,STM32的USB传输也能达到500~600KB/s,因此16K数据可以在30ms左右传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