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5外部晶振是4.096MHZ,用定时器实现不了准确的4096HZ方波?

楼主(2008-07-24):
用TIMERA的定时匹配中断拉高拉低IO口实现4096hz的方波(定时器中断间隔1/2*4096s),定时器分频因子是100(写入寄存器CR2[7...0]为99),写入 OCAR值为15(程序中是TIMx->OCAR = ( 15- 5 );其实写入的是10,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运行后用示波器看IO口输出却是4174HZ,费解?
配置PCLK2为4096000*3
void clks_init(void)
  {
    RCCU_Div2Config (DISABLE);
    RCCU_PLL1Config(RCCU_PLL1_Mul_12, RCCU_Div_2);
    RCCU_RCLKSourceConfig (RCCU_PLL1_Output);
    RCCU_MCLKConfig(RCCU_DEFAULT);
    RCCU_PCLKConfig(RCCU_Div_2);          //PCLK2=24MHz APB2 periph
    RCCU_FCLKConfig(RCCU_Div_2);          //PCLK1=24MHz APB1 periph (fast)
    RCCU_PLL2Config(RCCU_PLL2_Mul_16, RCCU_Div_1);
  }
定时器初始化:
TIM_Init(TIM0);
TIM_PrescalerConfig(TIM0, 99);//4096000*12/2/(250)=98304
TIM_ITConfig(TIM0, TIM_OCA_IT, ENABLE);
TIM_OCMPModeConfig( TIM0, TIM_CHANNEL_A, 15, TIM_TIMING, TIM_HIGH);
EIC_Init();
EIC_IRQChannelConfig(T0TIMI_IRQChannel ,ENABLE);//HDLC 中断使能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T0TIMI_IRQChannel,2);
EIC_IRQConfig(ENABLE);
TIM_CounterConfig(TIM0, TIM_START);

后来用STR710,16M的外部晶振试着实现16khz的方波,结果出来的却是14.7k,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中断里做了什么?

使用中断产生定时波形往往结果不准,试试使用定时器的PWM模式直接产生输出。

楼主:
现在必须要这样做

现在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还要控制方波的周期数,要是用PWM就不好计周期数了~!不过我之前用LPC2132做的挺准的,虽然写寄存器也不是整数~!可能是STR本身有一点缺陷吧~!

网友A:
哈哈,如果你怀疑芯片有问题那就慢慢怀疑吧,反正我不信

为什么整不出正确的结果时,就要怀疑芯片有问题呢?如果要怀疑,就请证明一下吧,反正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