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进 大容量的stm32外扩存储器 不同引脚的都能外扩什

楼主(2008-07-24):
希望 st  能有一个详细的文件说明

网友A:
datasheet上都有啊

还有香主最近贴的一个文档,关于FSMC的

楼主: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有关大容量STM32如何外扩存储器的应用笔记

楼主:
香主 你的回答和我问的 不搭调

我想知道
 100脚的能扩什么
 144脚的 能多扩什么

楼主:
香主呀 给我解答一下呀

我觉得100脚的 4个 不是所有的都能扩

网友C:
stm32外扩存储器-100脚

  看一下100脚的引脚图,应该就知道了吧

楼主:
楼主 能告诉兄弟怎么看出来好吗

我是知道100脚的少了很多外扩的接口  但是不知道比起144  他不能外廓什么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是看不懂数据手册还是不看手册

我估计你根本没有看手册,请看STM32F103xCDE数据手册的32、33页表5,这个表就是你说的详细的文件说明。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4611.pdf

网友C:
stm32外扩存储器-片选

stm32外扩存储器,100脚的芯片貌似只有1条片选线还在:PD7

网友D(2008-09-07):
同问

100pin的少了PF和PG口,是不是就没有了A0~A15等,那怎么扩呢

网友B:
请看我在10楼给出的STM32F103xCDE数据手册的32、33页表5

看看NOR/SRAM那一列:

网友E:
100pin的少了PF和PG口,是不是就没有了A0~A15等

看起来是地址数据总线复用的

PD7 - NADV
PD4 - OE
PD4 - WE
PD7 - CE

除了 A16 - A23 之外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

网友D:
原来是复用的

谢谢

网友D:
RM0008 Reference manual

Medium- and High-density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这份文档里第392页最下面
Bit 1 MUXEN: Address/data multiplexing enable bit.
When this bit is set, the address and data values are multiplexed on the databus, valid only with
NOR Flash memory
:
0: Address/Data nonmultiplexed
1: Address/Data multiplexed on databus (default after reset)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an2784中有直接的应用和描述

网友D:
我的意思是100pin的是不是不能用fsmc挂sram或psram

网友C:
100pin的是不是不能用fsmc挂sram

  100pin的是不是不能用fsmc挂sram?没有问题。NOR跟SRAM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在资料里常常把NOR和SRAM并列着说的-比如13楼的图。

网友G:
NOR与SRAM的时序是一样的,操作上没有区别

网友H:
呵呵,这个问题一个月前我们讨论过,结论就是:

100Pin的低16位地址数据总线复用,能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要加锁存器锁存地址,最高访问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I:
A0~15, D0~15复用,就是说要加锁寄器 373 是吧?

A0~15, D0~15复用,就是说要加锁寄器 373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