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香版。。。。。

楼主(2008-07-24):
这个问题已经断断续续的问过几次了,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用736芯片,需要用736把图片信息发送给OSD芯片,而图片很大,所以我打算外挂一片存储芯片来装图片信息,单独编译控制代码大概也就5,60k,如果把图片和代码一起编译就会超过736flash空间,IAR不会生成HEX文件,可以将图片生成C数组。我想把控制的放到736内的FLASH,把图片放到外部的FLASH中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把图片单独放到外部FLASH中去,并且能够顺利的读取?香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如果换成STM32可不可以图片一起编译,先烧到外部FLASH在从外部把控制代码读取到内部FLASH来运行?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串行Flash通过SPI接口STR736

STR736没有总线外扩,所以不能使用通常的并行接口的Flash,但是可以通过SPI接口使用串行Flash,典型的串行Flash包括ST的M25PE/M45PE系列、M25P系列和M25PX系列产品,现在这部分产品已经转到新成立的Numonyx公司,你可以在Numonyx网站上找到相应的信息:
http://www.numonyx.com/en-US/MemoryProducts/NOR/Pages/NumonySerialFlashM25M45.aspx
http://www.numonyx.com/en-US/MemoryProducts/NOR/Pages/M25PX.aspx
http://www.numonyx.com/en-US/MemoryProducts/NOR/Pages/M25P.aspx

使用串行Flash需要自己编写一段程序,把需要的数据写入,你可以使用STR736的UART从PC接收数据,然后再通过自己编写的程序烧写Flash。当然你也可以先使用烧写器把数据写入,然后再把Flash焊到电路板上。

楼主:
可不可以用IO口来模拟并口

网友A:
当然可以用I/O模拟并口,但效率肯定会很低

而且还会占用大量的I/O口,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