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改的STM32的头文件,使用更方便的操作方式

楼主(2008-07-25):
可以不用库了! 模块沿用原来头文件的名字,寄存器名也没有变,只是增加了位段操作, 寄存器整体操作也还有.
已经经过完善的检查了请放心使用!
使用方式

GPIOA->CRL.B.MODE0 = 0;
GPIOA->CRL.W = 0x0000;

GPIOA->ODR.B.IO9 = 1;

GPIOA->BSSR.B.SETIO0 = 1;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9105949850.rar

网友A:
虽然还没用STM32,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B:
下了,用的时候再来提问题

下了,用的时候再来提问题

网友C(2011-08-03):
STM32_GPIO_Bit_OP.h 中的下面的定义,是不是要去掉“=1” ?

//GPIOA_IN                IDR
#define        GPIOA0IN        *((vu8 *)(GPIOA_BASE + 0x2000000 + 256)) = 1
#define        GPIOA1IN        *((vu8 *)(GPIOA_BASE + 0x2000000 + 256 + 4)) = 1

网友D:
7楼问的这个问题我也再琢磨,比如 GPIOAOIN用做输入检测该怎么写呢,像写成if(GPIOAOIN==0)就报错了,请指教?

网友E:
正在学stm32,好资料,谢谢

网友F:
楼主挺有心的,不过感觉还是用库函数比较方便